verilog 调用子模块出错

楼主(2008-08-25):
我有一个verilog 代码这样写,调用了2个子模块OEH_OEV_CKV、Phase_3_Generator
按照下面的写法编译器不会出现警告

`define AP_FREQ_SCALE 96

module Analog_panel_timming( CLK,RST ,OEH,OEV,CKV,VCOM,AnalogBegin,STH_LR,P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2:0]P , STH_LR;
output    OEH;
output    OEV;
output    CKV;
output    VCOM;
output     AnalogBegin; //analog signal begin output

integer i;
reg    LineRst;

initial
    begin
    i=0;
    //LineRst=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i=0;
        end
    else
       begin
        if(i%`AP_FREQ_SCALE==0)
        begin
        end
       end

    end
    OEH_OEV_CKV    U1(CLK,RST,OEH,OEV,CKV,VCOM,,AnalogBegin);
    Phase_3_Generator     P3G1(LineRst,CLK,STH_LR,P );
endmodule

但是我如果写成以下文字,编译器就会有错误提示:
但是我如果写成以下文字,编译器就会有错误提示:
但是我如果写成以下文字,编译器就会有错误提示:
但是我如果写成以下文字,编译器就会有错误提示:
但是我如果写成以下文字,编译器就会有错误提示:
Starting: analyse source files hierarchy on 16:20:47 August 25, 2008
-- Analyzing Verilog file C:/ispTOOLS7_1/ispcpld/../cae_library/synthesis/verilog/ec.v
-- Analyzing Verilog file Untitled.h
-- Analyzing Verilog file phase_3_generator.v
-- Analyzing Verilog file pinassign_pll.v
-- Analyzing Verilog file ec_pll.v
-- Analyzing Verilog file oeh_oev_ckv.v
-- Analyzing Verilog file analog_panel_timming.v
analog_panel_timming.v(34): ERROR: syntax error near U1
analog_panel_timming.v(36): ERROR: syntax error near P3G1
analog_panel_timming.v(47): ERROR: module Analog_panel_timming ignored due to previous errors
-- Verilog file analog_panel_timming.v ignored due to errors
Fail to analyse source files hierarchy.
--------以下是更改后的源文件,为什么会出错呀?---------
--------以下是更改后的源文件,为什么会出错呀?---------
--------以下是更改后的源文件,为什么会出错呀?---------
--------以下是更改后的源文件,为什么会出错呀?---------
--------以下是更改后的源文件,为什么会出错呀?---------
--------以下是更改后的源文件,为什么会出错呀?---------
`define AP_FREQ_SCALE 96

module Analog_panel_timming( CLK,RST ,OEH,OEV,CKV,VCOM,AnalogBegin,STH_LR,P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2:0]P , STH_LR;
output    OEH;
output    OEV;
output    CKV;
output    VCOM;
output     AnalogBegin; //analog signal begin output

integer i;
reg    LineRst;

initial
    begin
    i=0;
    //LineRst=0;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i=0;
        end
    else
       begin
        if(i%`AP_FREQ_SCALE==0)
        begin
        OEH_OEV_CKV    U1(CLK,RST,OEH,OEV,CKV,VCOM,,AnalogBegin);
        end
        Phase_3_Generator     P3G1(LineRst,CLK,STH_LR,P );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re

元器件例化似乎不能放在类似begin end 这样的串行语句中!!!!靠**了,现在做测试,好久没有接触这个东西了!

网友B:
调用子模块的方式不对

调用子模块中的参数形式不对,被调用的子模块与调用模块之间有信号接口。
OEH_OEV_CKV    U1(.clk(CLK),.rst(RST),.............);
试试吧

网友C:
2楼说得对

2楼说得对

网友(2010-05-26):
调用子模块中的参数形式不对,被调用的子模块与调用模块之间有信号接口。
OEH_OEV_CKV    U1(.clk(CLK),.rst(RST),.............);
试试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