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kV IC内部如何实现?

楼主(2008-09-24):
I*I=kV IC内部如何实现?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V=KI*I  也就是电流的平方与电压成正比,或者说是用电压控制电流平方,如何实现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输出电流相乘后做为负反馈量。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我想实现的就是电流的平方与电压是线性变化关系

"输出电流相乘后做为负反馈量"没太理解,computer00能否说的再具体点,多谢!

网友A:
把输出电流相乘后就得到了电流的平方,再跟参考电压比较

楼主:
I SEE

多谢computer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