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显示器 高手求助

楼主(2008-11-06):
最近从朋友那弄来了一块笔记本液晶屏 想改成台式机的显示器 请问哪位大虾有办法啊  帮帮小弟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22205537992.rar

楼主:
???

没有人会吗  ?

网友A:
恩 有点意思

将对应数据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如果是DVI的就必须用的DVI接口的显卡,看清楚是DVI-D,还是DVI-A等等,要是TFT什么的,那就比较麻烦,不过你可以转一下,就是DVI转TFT之类的,做个小板子,买一个TFP401芯片(大概40块钱),就可以啦。不过DVI的高速数据对数据线有要求,还有一个就是你准备一个电源,将电源线连接在一起,不知道你这个显示器是多少伏的,我要是你,不会改成CRT,我改成投影机。

我来跟你说说怎么玩,你搞一个白光源的灯,最好发光功率强点,比如汽车大灯什么的,不过他的色温不好,且偏黄。最好光通量超10000流明的,你可以到废旧市场去找找,因为你将投影到至少8平方的面积上去,小了亮度不行。然后将屏的外壳拆去,拿走灯管,然后,你将大灯摆放在屏的中心轴线上,注意,要将灯和屏距离大于10厘米,因为这种亮度的灯发热量很大,这样灯的发热不会灼伤显示屏。

好了,现在你将这些东西连接好,通上电,将显示计算机打开,好好欣赏你的投影大片吧,为了发挥这个屏的功能,我看应该放一下什么指环王之类的大片,你抽屉里的珍藏多年金瓶梅之余**就算了吧。松下10000流明的投影机价格至少在6,7万吧,但是你老人家只花了不到200块大洋就搞定了,虽然性能差了点,外观也奇丑,不过看在这么便宜的份上你就知足吧

楼主:
呵呵 做投影仪有意思

谢谢你的想法 做投影仪也不错啊 不过小弟就想改成CRT 有没有更具体点的说法啊

网友:
厉害了,LCD改成CRT

网友B:
呵呵,看清除屏的型号,带着去LED配件市场配个合适的驱动

不到100元即可搞定

网友C:
老狼迈克:做投影仪没有透镜能行?

网友A:
回7楼

由透镜 当然更好 没透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小心调整发光灯和显示屏之间的距离 并把超出显示屏边界外的光挡住 显示效果还是可以了 看大片肯定没问题 但聚焦程度肯定不如你买的成品 不过看在钱的份上 我觉得你会满意的 因为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设计 ←返回版面

4楼: 呵呵 做投影仪有意思

谢谢你的想法 做投影仪也不错啊 不过小弟就想改成CRT 有没有更具体点的说法啊
-----------------------------------------------------
哈哈 碰到我,你算走运了。可以 保证从外观上都像,而且完全DIY,让你过足瘾,具体做法如下:

1。做一个类似于显示器外壳的木头壳,你拿瓦楞纸糊也行 不过注意防火 哈哈!
2。在壳面装上液晶显示器,后半部装一个日光灯管,或者台灯管,注意保证这个光源在显示屏上投射的亮度尽量均匀。
3。搞一个快带DVI数字输出的显卡,代替目前的显卡
4。做一个小板子,布上DVI-D接口,TFP401,和一块小单片机,最便宜就行,比如MEAG8。TFP401这个就是把DVI转成TFT或者CSTN的家伙,好了,把液晶屏的对应的数据线(TFT或者CSTN)连到TFP401的输出上。
5。对单片机编程,响应主机查询EDID数据,这样就可以欺骗主机,告诉主机俺也是显示器,不然主机认为你是骗子,不给你输出DVI信号。
6。剩下的就是该通上电就通电,连线的就连线。大功告成

当然,不过你显示器只是坏了个灯管就更好办了,直接把显示器拆掉,固定在纸盒上,然后后面摆一个1000流明的大灯泡,乖乖,世上最牛最亮CRT闪亮登场。。。。。。恩,说到这里可以了,大家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