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双极工艺主要应用在哪方面?

楼主(2008-11-30):
   由于CMOS工艺的许多有点使得其逐渐替代了双极工艺,那么双极工艺现今是否还有用武之地?

网友A:
当然有

双极工艺虽然在IC业占有的比例不大,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在大电流高电压方面双极还是有优势,尤其在制造成本上比MOS要便宜.
当然,面积大和静态电流大是双极器件的死穴,尤其在对绿色节能的要求,
双极器件面临大的挑战,不过可能通过电路设计可以改进.

网友B:
Bi-CMOS工艺是现在的主流
单纯的双极工艺已经比较少了
BCD工艺是目前最全的
但是很贵所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