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替代ULN2803和UDN2981的芯片

楼主(2008-12-03):
如题

谢谢高手指教

这两款芯片基本符合我的要求,不过延迟时间有点多

这两个基本微秒级别的延迟,我希望能得到相同功能,但是延迟在几十ns级别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ULN2803 是用于推动继电器的,

可用 74LS06 / 74LS07 OC 门

楼主:
谢谢dengm前辈

二楼的dengm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得到您的帮助

其实我的老师的要求是这样的,

input是由一个编码器输出的高电平5v,低电平ov,的高低电平的脉冲输出。

老师希望两种输出方式NPN oc输出,一种是PNP oc输出。

而且要求最好能有5v,12v,24v这三种输出的高电平

我了解NPN oc和PNP oc的原理。比如NPN oc,基本上5v输出作为input接一个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姐gnd,集电极接上拉电阻和VCC,集电极output。VCC的电压也就是output的电压值(可以满足5v,12v,24v)

但是由于编码器输出引脚太多,老师希望有一个集成芯片能集成很多NPN oc(3个就可以)

dengm老师,您推荐的 74LS06 / 74LS07 OC 门,我看了资料。

请问您, 74LS06是不是就是NPN oc方式;74LS07是不是就是PNP oc方式?

这两款芯片的VCC都是5v,不过最大output能达到30v,请问您,比如要是想得到12v输出,或者24v输出,怎么实现。

dengm前辈,我是初学者,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幼稚,希望您能帮忙,谢谢

网友A:
pnp oc 要用 pnp 3 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