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反向放大器的题目,已有了答案,我对其中一小题不懂

楼主(2009-01-06):
一道反向放大器的题目,已有了答案,我对其中一小题(2g)不懂,请教!
我不知道(2g)的结果是怎么算出来的,谁能告诉我??

网友A:
根据2f算出来的

2f答案为
Acl=1(s/4e6+1/4)=4e6/(s+1e6)
在公式中, s=j*w (w是角频率,j是虚数,j^2=-1)
gain下降3dB就是S=j*1e6.(就是gain降到原来的1/sqrt(2)).
所以此时的角频率是1e6.
而角频率是频率的2*pi倍。
所以就是2g的答案。

楼主:
谢谢回复,真的详细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