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Xilinx或Altera的芯片上已经做过功能验证,如何流片

楼主(2009-02-21):
自己在Xilinx或Altera的芯片上已经做过功能验证,如何流片

网友A:
什么功能的?

网友B:
找IC设计公司。

IC设计分前端和后端,前端就是VHDL/VERILOG设计+仿真,后端就是LAYOUT。

网友C:
re

fpga上的功能验证距离tapeout还有一段路要走。

网友D:
应该说还差很远呵呵

没什么特别的需求还是直接拿FPGA用吧,流片的钱还得按W算呢

网友E:
应该说还差得远……

后端做版图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你现在只相当于把原理图画好了,还得做PCB呢。

网友F:
re:

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几个人是搞不出来的。。。

网友G:
还差很远的

因为在fpga上作的设计,一般都不能直接作后端,必须一开始就是用asic厂家库作设计验证,才可以进入后端设计。

网友(2010-05-25):
后端做版图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你现在只相当于把原理图画好了,还得做PC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