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找CCD元件的介绍**

楼主(2009-03-04):
小弟想设计一个时序控制电路,但常用的移位寄存器管子太多了,请各位老大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会不知道74系列吧?

你不会不知道74系列吧?

网友B:
管子?

LZ要用MOS管直接搭么?

还是用门电路?

还是用触发器?

直接用管子搭建,管子数确实挺多,哈哈

网友C:

  也许有些启发 ==

网友D:
其实IC设计也可以从门电路开始做的

找找库文件里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吧,那个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而且数字电路器件小,layout没有那么痛苦的

网友E:
最少需要20个晶体管

如果带复位端,采用经典的办法,需要20个晶体管。 如果用单个MOS作为TG,最少需要16个晶体管(在低压的时候工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