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交流变直流驱动AT89C51单片机

楼主(2009-03-13):
对于驱动51,我要将220v交流先经变压器变压到8v。
请问这个变压器应该如何选择?在用protel画它时,用自己建库吗?

网友A:
根据需要的功率选择变压器功率。

楼主:

根据需要的功率?那就是要知道电流了?我的这个交流电压通过变压,整流,稳压后形成能够驱动51的5v电压还有电流,51的电流我不清楚。

网友A:
只有一个单片机吗?那有100mA就够了。可以买个1~2W的小变压

当然功率大一些无所谓,就是体积、价钱的问题了。

楼主:
如何选择为AT89C51供电的芯片

由于是新手,开始看书决定自己设计电源,但是带我的老师说自己设计不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想要选购为51供电的电源芯片,请问我该怎么在网上找这类产品?如何选择最佳的?

网友(2010-05-25):
Verilog仿真/LVS/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