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两路电源之间的短路怎么测试啊

楼主(2009-03-13):
普通IO短路都是通过保护二极管来测试有无开短路的,但是电源和电源之间的短路怎么来测试呢??
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分析数据做参考

可以以分析数据做参考.
比如,正常的电路两电源管脚施加一定的电流看电压.根据多个测试的结果自己给定上下限.
当然,加多少电流就得看两管脚间的I-V特性了.用HP 4155系列测试两管脚在正负电压下的电流特性.
如果两管脚间本身的电阻很大,可能该方法不行.

网友B:
断电后测电阻

断电后测电阻,跟正常的比较一下

网友C:
断电和上电的电阻不同

有些短路是上电后才会发生,所以应该断开所有IO pin,测量电源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