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为AT89C51供电的芯片

楼主(2009-03-14):
由于是新手,开始看书决定自己设计电源,但是带我的老师说自己设计不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想要选购为51供电的电源芯片。
我要的芯片要低噪声的、将220v交流电变为5v直流的,能够提供800MA电流的。请问我该怎么在网上找这类产品?如何选择最佳的?

网友A:
是学生嘛 还是自己买个变压器回来做个电源吧 做个可以调的 你老师说那话就不应该,学生本来是学习,买个电源回来怎么学,有问题解决了才会有进步的
我以前做个一个电源的  在学校做的给51供电的 用起来很好啊
自己动手吧

网友B:
我做过一个buck降压电路

我做过一个buck降压电路,具体的你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