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损坏原因,

楼主(2009-03-23):
产品中用到大的电流,其实也不大,估计也就1A不到,负载是感性负载,带有二极管反向泻放电动势,但是控制用的是10A的MOS管,
排除了其他的干扰,因为电源有电感100UH/3A的滤波,外有0.2欧的电阻保护性的限制电流后有104的电容滤波等等措施,,实际用示波器来测量也是电源稳定,,,
但是MOS管还是有个别的坏了,(当然是很少数,大概千分之几的比例),,我想知道,除了短路、静电。还有什么原因造成MOS管容易损坏?,短路的时间很短是不是也坏了?三级管是不是短路时间短的情况下比MOS管要好一些?
在这里发贴只是想知道从制造的工艺等方面了解到些信息,,还请高手指点,先谢过,

网友A(2009-05-13):
还有过压,

还有过压VDS,及超过雪崩吸收能量的以及VGS过压等不同的原因。

网友B(2010-02-09):
貌似一般是沟道穿通

网友C:
沟道穿通

网友D(2010-04-02):
OVP?
有decap后的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