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芯片引脚断开为高电平吗?

楼主(2009-04-22):
  比如SN74LS8154计数器芯片,将它的GAL引脚空接(即断开,什么都不接),请问该引脚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看IC里有没有做上拉,不过没有特殊目的,一般是没有的,没接电位就不会等于高电位。

网友B:
分三种

IC有内部上拉:高电平
IC有内部下拉:低电平
否则: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