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电压比较选择什么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9-04-23):
   现在输入一个正弦波模拟信号,我想通过运算放大器的电压比较功能,将大于0的转换为高电平,低于0的转换为低电平,请问选择什么型号的运算放大器最好??

网友A:
要求高吗

要求不高可选择比较器LM393或339.

网友B:
请指教

不知道LM358可以??

网友A:
可以啊

反正是开环用,没问题.就是358是运放,价格应该比比较器贵点.

网友C(2009-07-22):
看输入信号的频率了

输入的是低频,随便一个比较器或者运放都可以。
如果输入信号速度高,那么必须用比较器。运放有压摆率限制,速度没有专门的比较器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