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发生器元器件收集

楼主(2009-05-20):
现在我所知道的波形发生器元件有:ICL8038、max038还有DDS的有AD9850、AD9833、AD9852等。我知道的就这些了,有没有一种器件有如下的功能呢?输出频率&gt20M,输出幅度大小可以调的,占空比也可以调,具有正弦波,三件波,方波输出,还有初始相位可以设定的,谢谢大家留言

网友A(2009-06-22):
用FPGA+DAC吧,肯定能行

网友B:
可以试试ICL8038

ICL8038可以实现这些要求,具体的模电书上有介绍,芯片就是贵点。

网友C(2009-11-15):
楼上看清楼主的要求再说,人家要20M以上的,幅度要可调,这两点8038就不行。
8038停产了,不推荐再使用了,DA+FPGA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对数字信号处理有一定要求,怕麻烦的话可以搞个DDS+DA来实现,DA做成程控衰减器,这样幅度就可调了,但是DA得速度要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