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都用什么软件做电路仿真

楼主(2009-05-26):
(无正文)

楼主:
……

我想下载一个用,可是不知道什么比较好
工作后没用到过呢,大学里是EWB实验的时候用过,叫什么也忘了……

网友A:
你想仿真什么电路啊

一般模拟的用Multism
单片机等用Proteus
Matlab 等

楼主:
谢谢哈

Multism我下载了个,应该是我想要的

网友B:
晕了,哪个能准吗?

网友C(2009-07-17):
Re

行业里的还是用spectre或者hspice吧,至于器件模型都是工厂给的。这个是下不到的。但有些网上有老的库可以用来学习的,生产是谈不上的。

网友D:
LS是业内哈哈

学习的话,用什么库都无所谓啦,理解模型和电路才是重要的。
不过自己的本本不能用cadence还是很纠结

网友E(2009-09-29):
搞IC 设计还是用spectre或者hspice吧

网友E:
RTL级仿真用NC-Verilog/ModelSim/Active HDL, 综合用Design Compiler/Synplify, 时序分析用Prime Time, FPGA开发Quartus II/Xilinx IDE,Debug用Debussy,晶体管仿真用HSPICE,版图设计Vertuso/L-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