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帮助DAC和运放选型

楼主(2009-07-15):
要求:
1,选择一款8位DAC,串行控制,2*2=4路,电压输出,单片机50ms更新其中一路数据,用于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要求输出0-10v。一种方案是采用0-5v的dac后接运放把电压放大为0-10v,第二种方案直接选择一款0-10v输出的dac。您看哪种最合理,如果选择放大器哪种比较合适(要求放大器电压输出和我给定的单片机给定的数字量一一对应),LM358能行吗。
2,选择一款10位的DAC,也是串行控制,1路,用于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率,要求输出0-10v。要求和1一样,就是要更精确一点
主要要求就是:要做到转换出来的模拟量电压要和和数字量线性统一,否则控制失败,请您帮忙选一下型,谢谢。
还有参考电压怎么样接比较合适,直接电阻分压可以吗,参考电压地和DAC芯片地是同一个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