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芯片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我现在想设计一种数字芯片,它的逻辑功能可以很简单,但是我想实现它的输入电平和输出电平可以有多种量程可选,比如输入电平VIL/VIH一组为0.8/2.0,另一组为VIL/VIH为0.1/4.9等,当然可以从不同的引脚输入,输出同样如此。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指的是在不同管脚上实现不同的输入电平和输出电平,比如在一个管脚上有一种VIL/VIH,在另一个管脚上对应另外一种VIL/VIH。对输出管脚同样如此,不同的管脚对应不同的VOL/VOH和IOL/IOH。如果通过PAD实现,好象只有比较固定的电平选择,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不同管脚的DC参数如VIL值拉开的比较大,比如不同管脚的VIL或VIH设计成0.2V,2V,5V,10V(不知道10V 的VIH能不能设计出来),同样VOL/VOH,IOL/IOH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