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谁有cadence的安装步骤啊?

楼主(2007-01-08):
俺倒腾了半天也没能装上...

网友A:
网上可以搜到的

楼主:
终于装好了

 成功在linux7.1下安装cadence IC5033之步骤

从昨天下午偶就开始使劲装,结果装了好几遍都不行,刚刚,终于装完了,哈哈...

Cadence ic5033安裝步骤

0.在安装之前当然要下载啦,偶下载的是两张盘的版本.

1.只針對redhat linux8.0及以下版本。Redhat9无法安裝,但可以在redhat8.0以下版本安裝以后升级系统到redhat9,也可以从別的已安裝的系统拷贝整个文件,然后进行环境变量的配置.

2.安装虚拟机,偶用的是VM Ware4 ,安裝redhat7.1以后,进入用户目录(假设为javie),mount第一张光盘,運行SETUP.SH,步骤如下:

  a 先把VM的光盘映射设置到cd1.iso;
  b #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
  c # cd /mnt/cdrom ,看一下是否mount成功,退出这个目录(千万要注意一定要退出这个目录,否则将无法mount第二张盘);
  d # /mnt/cdrom/SETUP.SH ,安装程序将会提示你建立安装目录,#/home/javie/cadence,当然你可以根据你的设置来建立安装目录;
  e 安装提示一般都按照默认的,特别注意的是其中有一项一定要选择4 Cadence catalog option;
  f 第一张光盘安装完后,会提示插入第二张盘,这个时候要mount第二张盘了(注意打开另外一个terminal来做这个工作),当然,首先要先umount,步骤同mount第一张的时候;
  g 回到第一个terminal,选择选项3,回车,继续安装完毕第二张.

3.三張光盤裝完後,進行環境變量的配置,配置.bashrc文件。方法如下:

export CDSDIR=/home/javie/cadence         //安裝路徑
export CDS_ROOT=/home/javie/cadence export CDS_INST_DIR=/home/javie/cadence
export CDS_INSTALL__DIR=/home/javie/cadence /tools.lnx86/dfII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javie/cadence /share/license/license.dat   //license文件存放地點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localhost為本地計算機名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COM_PATH=$CDSDIR/tools.lnx86
PATH=$PATH:$HOME/bin:$COM_PATH/bin:$COM_PATH/dfII/bin:$COM_PATH/plot/bin

4.license文件設置:

SERVER localhost ANY 5280
DAEMON cdslmd /home/javie/cadence /tools.lnx86/bin/cdslmd
FEATURE 100 cdslmd 5.600 permanent uncounted 1CAE44DB4FA4160A4664 HOSTID=ANY

下载的安装文件里会有license.dat,修改前两句为以上就OK了;

5.启动license manager

#/home/javie/cadence /tools.lnx86/bin/lmgrd -c
/home/javie/cadence /share/license/license.dat

6.为tools.lnx86建立一个连接,进入cadence

#cd cadence

#ln -s tools.lnx86 tools

7.启动cadence 工具

#icfb或者#icms(注意,必须在X界面下)

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