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S将两个时钟合为一个时钟

楼主(2007-01-12):
在ASTRO中做CTS时,有两个时钟CLK1和CLK2,他们分别由CLK的2分频和7分频得到,进行CTS时,想将尽量减小从CLK到CLK1和CLK2之间的skew。那么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只要数据路径没有定义force path,应该就可以吧。

我没自己动手做过P&R,不过我觉得,你想尽量减小从CLK到CLK1和CLK2之间的skew,应该是在CLK1和CLK2之间有数据路径吧。如果STA中没有把这些数据路径定义为force path,软件应该就会自动检查clock skew是否满足要求。

如果是因为CLK1和CLK2之间没有频率倍数的原因,那可以试试把clk2的频率降低到clk的1/8。做完CTS以后再把clk2的频率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