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9):
本CPPLL为二阶系统,开环传函为:
请问:
1.在一个二阶系统中阻尼因子ξ直接体现出系统的稳定性。Wn体现的是什么呢?
2.CPPLL中一般定义环路增益为 ,为什么?
3.用Matlab仿(3)式的开环稳定性和实际电路级PLL的稳定性相比,有什么误差?
4.CPPLL本质上是离散的。在Z域上如何仿其稳定性?
5.PLL的噪声特性如何仿真?如何根据噪声特性确定最佳带宽?
本CPPLL中电荷泵结构如下:
6.Vctrl的上升(或下降)斜率对捕获时间有什么影响?如何确定其斜率?
7.当环路锁定时,up和down若无同时为高的窄脉冲,那么PFD一定存在一个“死区”是不是?如果是,如何减小此“死区”大小?
8.有没有消除电荷注入效应的简单方法?

楼主:
电路结构

楼主:
咋没有人回复列!

网友A:
楼主,你太夸张了

楼主,你总得给出具体电路,然后将你的式子中的参数和电路相对应,才能解题,只有式子,没有电路,大家想帮忙也是无能为力呀,PLL电路太多了,谁能知道你的电路是哪一个呢? 只能说,你给的其中之一的电路是属于稳流给电容充电而产生控制信号Vctrl控制后级VCO压控震荡电路的频率,你的相位检测估计是用双D触发器了.仅此而已了.

网友B(2007-03-20):
回答的如此好的帖子怎么没人顶。

佩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