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IC难道是...?

楼主(2007-01-19):
今天拿了块板发现有一个ic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估计是普通的数字电路ic,但查阅了半天也没收获...故请大家赐教下哟~!
此IC是18DIP的封装,上面写着

“GOOD BAND
IH-0009ABC”

忘知道的达人说说哟
谢谢哦

网友A:
如果是数字电路直接用编程器测试,不过似乎不像

网友B:
最好是找到這個芯片的來源電路

因為很多電路的主芯片防止別人盜版而把芯片標號擦除掉換是一個隨便的標號,我看這芯片像是這樣被人修改過的。輕易的上電測試很可能會燒壞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