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这个D/A的输入为什么这么接?

楼主(2007-01-25):
小弟刚开始自己设计电路,看到这块芯片的手册上这么画输入的,不明白他的用意,请大家赐教,万分感谢!
初来咱们论坛,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也会为这个论坛添把力。

楼主:
回复主题:请问大侠们这个D/A的输入为什么这么接?

回复主题:请问大侠们这个D/A的输入为什么这么接?

楼主:
回复主题:请问大侠们这个D/A的输入为什么这么接?

coms器件的输入引脚不应该悬空,可是为什么这么处理呢? 又接+5v又接地的,输入信号再进来会不会互相干扰呢?
求救求救啊!

网友A:
re楼主

这只是一个8bit resolution的Current DAC, 你上传的这个电路只是
一个demo board上的电路,是用来测试DAC的特性的,那么多电阻是用来
产生不同的电平序列输入给DAC用的,在DAC的输出端你可以看到一个
与输入数字电平呈正比的一个电流.
我很菜,错了别骂我

楼主:
回复主题:请问大侠们这个D/A的输入为什么这么接?

多谢四楼的.

又查了一下,电阻网络是用来防止尖峰脉冲和自激震荡的,接高电平可以增加总线的驱动能力,接地是为不让引脚悬空...

可是现在都接在一起了,输入信号进来会不会互相影响呢?他这个评估版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有些疑问的,希望大家能再给些提示。

网友B:
我的想法很简单

电->电阻->总线->dianzu->di,这是一个分压电路,总线的电平由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决定,为了避免电源和地对总线的干扰,所以都加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