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帮我看看!!!

楼主(2007-01-27):
看图,
当输入正弦波的时候,VIN 点的电压会有变化,什么原因那?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关注

要是没有那两个电阻,不就是比例放大电路么?那当然很简单了,可以看看模拟电子技术教材,但是加上电容后,我就不懂了

楼主:
模拟IC高手快来回答啊

加上电容以后,就是一阶滤波电路,

问什么VIN点会动,它应该不变才对啊,到底是运放的哪个指标不够???

网友B:
可能是你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错误吧

我对楼主的图进行了仿真,在运放理想的情况下还是能满足虚断要求的。
这是我的pspice图

网友B:
这是仿真结果

我对楼主的图进行了仿真,在运放理想的情况下还是能满足虚断要求的。
这是我的pspice图
红线就是vin的值,黄线为输入,蓝线为输出

网友B:
这个是理论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一阶滤波器

网友C:
pspice

的图挺漂亮的.
哪里能下啊.

楼主:
实际的电路应该是这样

抱歉,我没有说清楚,
其实实际的 电路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
由于 R2  和 R1 电流不等,导致了单位增益时,输入和输出摆幅不一样,

为什么MOS switch 会有电流(200n A)通过呢? 我以前做过同样的电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啊,

明天我再仿一下 net01 和 VIN 的电压变化情况,请关注。

网友B:
这是一个非线性电路啊

交流电流会流过电容的

网友D:
多高的频率?

是不是频率高后,运放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不可忽略造成的。
理想的运放是无穷大,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寄生的电容存在,在高频下电容的作用就出来拉。实际上验证的方法就是加更高的频率信号,看那点的信号是不是随频率不一样。那就说明输入阻抗有变化拉。

网友E:
这是32ohm耳机的PA??

这是32ohm耳机的PA??

网友E:
请先检查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

请先检查直流工作点是否正确

网友F:
输入信号的带载能力太弱!!!

你们这帮所谓的研发人员ya !!!!我为你们的想象力而敢到好奇

网友G:
我看得懂,但算不清,还是回去好好学理论去。。。

网友H:
楼主应该标上并在副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容值

楼主应该标上并在副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容值,这个很重要。一般运放理想情况下不变,但不可能不变,肯定有很小的变化,这个是正常的。原则上这个电路应该是放大兼滤高频电路,但如果电容值太大的话,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I:
"gm" and parasitc capacitance of the input pair

Assuming that you have designed the opamp correctly, the limited value of "gm" of opmap and the input parasitc capacitance may be the root cause.

    Iout = -(V- - V+)*gm, V+ = 0
    Vout = Iout*Rout

Becasue gm is a limited value, there is ALWAYS a "V-" corresponding to Vout!

网友J(2007-02-27):
楼主用的是理想运放吗?

还是自己设计的运放?
200nA电流是DC电流还是AC RMS电流?

网友K:
侃侃

我想搂住的MOS SWTICH应该是调节作用,限制反馈电流。
小弟认为是不是应该把MOS 放在滤波电容与VIN之间,起到总体限制反馈作用 。

网友L: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网友M:
输入阻抗不平衡,+端须串250KR电阻!

网友N:
看来我要努力了

看了各位大侠的东东,我是一点不懂啊 ,真的要下功夫了!

网友O:
偏置

MOSFET不通的话,直流偏置都没有,运放怎么工作?200nA偏流的运放估计是双级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