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07-02-01):
上面写着470 AFK 5KD
   还有一个 47 CFK 5LD
是那种圆柱贴片的,像是进口的。
AFK、KD、LD、CFK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铝电解电容

SMT电容

SMT表贴电容有:1)圆柱形铝电解电容;2)片状铝聚合物电容;3)片状云母电容;4)片状PPS膜电容。

本文只介绍第一和第二类有极性电解电容。

圆柱形铝电解电容

SMT铝电解电容为圆柱形外壳和矩形底座封装,易于自动贴片和再流焊接。外形尺寸A H L最小为3.3 4.5 5.4(mm),最大也仅10.3 13.0 10.2(mm)。

这类电容有AVS、ANA、AFC、AFK和AHD等品种,容量范围宽(0.1~6800 F)。其中,AVS为普通用途型,价格最低;AFK型使用寿命最长且等效串联电阻 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最低;

网友A:
容量范围宽(0.1~6800uF)。

网友B:
长见识

谢谢2楼!!还有关于其他器件的详解吗!!给小弟发一份!谢谢了!!zhenyongan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