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代替电路

楼主(2007-02-28):
哪位大虾有晶体管电路,可以实现RS232芯片的作用。小弟不想花钱买芯片,在此向每位大虾寻求代替它的东东,原则是省钱、省事!!多谢了。
 zhenyongan2008@163.com

网友A:
估计5v~12v信号互转问题不大

但是没办法像232那样只用一个5v电源就可以了。
还需要一个额外的12v电源。

网友B:
这样做也许省点钱,但也不一定;省事是绝对不可能!

网友C:
搜一下“串口窃电”有很多成熟的电路

网友D:
用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用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你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E:
网上多得是 自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