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性价比的NXP,ARM7,LPC2368开发板

楼主(2008-03-25):
CuteARM2300 LPC2368开发板简介
CuteARM2300是一款基于NXP(原PHILIPS)的LPC2368处理器的开发板,最高频率可达72MHz,含有高达512KB的片内Flash和58KB的片内SRAM存储器,功能接口丰富,特别适合于工业控制、汽车、医疗等系统的开发。

CuteARM2300开发板硬件资源:

 CPU:LPC2368FBD100(NXP),ARM7TDMI-S,最高频率72MHz;
片内512K字节Flash,58K字节SRAM;
 2个三线RS232接口,采用SP385,兼容EIA/TIA232/562,其中一个用作ISP;
 1个USB Device,带连接状态指示灯;
 1个16×2的字符型LCD模块;
 2路CAN总线接口;
 1个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采用DP83848 PHY,性能优于DM9161;
 1路音频输出,带功放,可直接连接喇叭;
 1个20芯标准JTAG接口,支持Keil,ADS1.20、IAR等调试;
 2个小按键,8个高亮LED;
 1个可调电位器接到ADC上可以做ADC实验,同时可以外接温度传感器等;
 1个复位按键;
 4个外部扩展口,引出了处理器的所有信号线;
 SD卡接口,提供相应的FAT文件系统,带状态指示灯;
 带纽扣电池座(3V-Li电池),可以做RTC等实验;

 I2C接口,板载AT24C16 EEPROM ,提供相应的读写程序;

 板载12MHZ,32768HZ双时钟系统;

 板载蜂鸣器,可以做PWM等实验;

 用USB从PC机取电,带电源指示灯;等等。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Keil安装软件;
2) 串口工具软件SSCOM20.exe;
3) NXP ARM Flash 烧写工具Flash magic;

4) H-JTAG安装软件;
5) Keil开发环境下的DEMO程序;
6) CuteARM2300开发板电路原理图 (pdf格式);
7) CuteARM2300开发板使用手册(pdf格式);

8) 器件相关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
9) ARM处理器相关的技术文档;等等。

Keil开发环境下的DEMO程序:

  ◆ 跑马灯(GPIO);
  ◆ ADC实验;
  ◆ USB Device;

 ◆ USBmem实验,虚拟U盘等存储设备;
  ◆ USB HID实验;
  ◆ USB Audio实验;
  ◆ USB CDC实验,虚拟一个串口,实现USB->COM;
  ◆ RTC实验;
  ◆ Timer 定时器实验;
  ◆ SD卡程序,带FAT文件系统;
  ◆ DAC实验;
  ◆ EasyWeb实验,可以实时采集ADC的数值;
  ◆ Webserver实验,可以控制板板上的LED,LCD,采集ADC的值等;
  ◆ 支持Keil原装的Blinky等实验;
  ◆ uCOS II 测试程序,实现8个LED以1s间隔闪断,可以实现任务的切换;
  ◆ CAN总线驱动程序;
  ◆ PWM驱动程序;
  ◆ EXTINT(外部中断实验);
  ◆ 音频输出;
  ◆ 串口中断读写程序
  ◆ LCD模块显示;

◆ I2C测试程序,通过板上的AT24C16实现;等等。

CuteARM2300 套件包括:

1) 一块测试好的CuteARM2300 LPC2368开发板;
2) 用户光盘;
3) 一条DB9(公对公)串口线;
4) 一条DB9(公对母)串口线;
5) 一条USB(A to B)线;
6) 一根网线;等等。

可选配件:

1)            Ulink调试器;

2)            Wiggle并口调试器;

3)            LCD16X2字符液晶显示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96d0b2003290eb086ea8ef1a23c5926.jhtml

网友A:
PI

Power Integrations的TOPSwitch-HX在整个负载范围内实现最佳效率,可提供高达150 W的输出功率

新的IC可以省去在高功率音频/视频产品中使用的成本高昂的独立式待机PSU;
可快速设计出符合最新能效标准的电动工具充电器和打印机适配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 – 2007年9月24日 – 用于功率转换的高压模拟集成电路业界的领导者Power Integrations公司(NASDAQ:POWI)今日宣布推出TOPSwitch&reg;-HX 系列AC-DC功率转换IC.Power Integrations公司于1994年推出了其首款TOPSwitch 产品,该产品在一个单片IC上集成了700 V开关功率MOSFET、控制器和监测功能.TOPSwitch-HX 系列IC采用了Power Integrations的EcoSmart&reg; 节能技术,具有出色的待机功耗并在所有负载条件下都持续高效工作,可在整个负载范围内实现最佳的工作效率.

TOPSwitch-HX不仅能使电源设计轻松符合现有及提议中的能效标准,例如CEC和能源之星,同时在未使用散热片的情况下可提供最高达48 W的功率(使用散热片时的输出功率可高达150 W).该产品采用新的多模式控制方案,可以在整个负载范围内进行高效工作,将省去在某些应用中使用的独立式待机电源.其控制算法可实现在不同工作模式间的无缝切换,从而优化所有功率水平下的能源效率,能够在1 W输入功率条件下提供超过600 mW的输出功率,并使空载功耗低于200 mW.此外,由于设计中采用了独一无二的功率系数(I2f)参数,输出功率限制精确度得以极大的提高,设计师还可以优化功率元件的设计,进一步降低系统成本.
– 更多 –

“TOPSwitch–HX系列的推出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旗舰产品的优势,”Power Integrations市场营销副总裁Doug Bailey表示,“TOPSwitch-HX 在所有PWM反激式控制器IC中具有的最佳整体效率,可以在整个负载范围内进行高效工作,无需使用独立的待机电源即可满足1瓦及其它能效法规的要求.”
TOPSwitch–HX 系列IC可提供宽范围的保护功能,包括:用户可编程的锁存或非锁存输出过压关断保护(OVP)、可防止关机时输出不良波动的输入欠压(UV)检测、可提高对输入浪涌承受力的输入过压(OV)关断、可编程的精确流限、经优化的线压前馈以用于线电压纹波抑制以及可以在短路情况下提供小于3%的额定功率的自动重启动功能.
新的TOPSwitch–HX系列的主要应用包括LCD 显示器、高功率适配器和充电器、高效率PC待机、机顶盒(STB)、打印机以及消费和工业类应用.有关TOPSwitch-HX 产品系列的完整文档,请浏览Power Integrations的网站www.powerint.com.新的产品系列还提供配套的参考设计套件(RDK-142).
TOPSwitch–HX 以无铅封装提供.基于1000片的订购量、DIP-8 封装、35 W输出功率的TOP258PN,每片售价为1.50美元.TOP254-258现可大量订购,封装类型包括DIP-
关于Power Integrations
Power Integrations公司是用于功率转换的高压模拟集成电路业界的领先供应商.由于Power Integrations公司在高压模拟集成电路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实现了尺寸小、结构紧凑、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高效率电源,包括用于交流-直流转换和直流-直流转换的高效率电源.公司的EcoSmart&reg;节能技术大幅度降低了能源浪费.自1998年推出该技术时起,已经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和企业节省了24亿美元的电费开支.详细信息,请访问该公司的网页www.poweri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