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质好价低,售380元!

楼主(2008-03-28):
网址:http://www.bluemcu.com   北京蓝海微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简价与特色:
LJD-44B0XDVK-I是核心板(4层板)+底板(双面板)结构

  核心板上资源:
1).中央处理器 S3C44B0X(SAMSUNG),ARM7TDMI 外部存储器
2).2M Byte NORFLASH(SST39VF1601,可扩展4M字节SST39VF3201);
3).8M Byte SDRAM (HY57V641620,可扩展16M字节的SDRAM);
4).可以扩展 16M /32M/64M/128M Byte NAND FLASH;
5).10M/100M网口,CS8900;

底板上资源:
1).两个标准三线RS232接口(可扩展为5线);
2).10M/100网口,带发送和接收指示灯;
3).USB1.1规范,PDIUSBD12,带联接状态指示灯;
4).LCD接口信号线全部采用了74HC244进行了驱动,更加稳定可靠
5).支持单色、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STN液晶屏,最大支持640x480/256色STN液晶屏,可选配16级灰度屏G35I、G35II、G57(带触摸屏)或256色彩屏C57(带触摸屏);
6).音频接口,带软件音量调节的双声道音频输出;
7).时钟源,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8).复位电路,一个复位按键,并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9).调试及下载接口,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10).电源接口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直流电压范围是5V,带电源指示灯;
11).4个进口键盘,八个高亮LED;
12).一个蜂鸣器(带使能控制的短路块);
13).一个EEPROM(AT24C02)用来验证IIC总线读写;
14).未使用的ADC引脚通过一个10芯标准连接器引出留给用户自己扩展;
15).操作系统支持uC/OS-II,ucLinux;

  1).ADS1.2安装软件(评估版)
2).使用SUPERJTAG 并支持ADS1.20 和SDT2.51 的JTAG 调试软件ARMJTAGDEBUGFINAL;
3).烧写FLASH 的工具软件FLASHPGM2.2.4(评估版)以及适用于S3C44B0X 的OCD 配置文件;
4).串口工具软件sscom32.exe、dnw.exe、tftp.exe;
5).LCD 图片转换和字模转换工具软件UC-GUI-BITMAPCONVERT.EXE;
6).LJD-44B0XDVK-I BIOS 源代码(ADS1.20 的项目文件,包含CS8900 驱动和TFTP 协议源码);
7).各个模块实验成序;
8).UC/OS-II测试(ADS1.2 的项目文件,三个任务的演示DEMO,提供全部源码)
9).UCLINUX源码包和编译器等;
10).使用SUPERJTAG 进行硬件仿真DEBUG 的演示动画;
11).使用FLASHPGM烧写FLASH的演示动画;
12).LJD-44B0XDVK-I原理图(pdf 格式);
13).LJD-44B0XDVK-I学习板使用手册(pdf 格式)

网友A(2011-03-20):
1.消火栓
室内消火栓的工作原理
室内消火栓的打开和关闭,是通过旋转手轮,使阀杆作直线往复运动,阀瓣上的密封垫压紧阀座时,室内消火栓处于关闭状态。使用时,只需按手轮上开启方向旋转手轮,打开室内消火栓即可取水灭火。
1.减压稳压型室内消火栓:在普通型室内消火栓的基础上,增加了减压稳压装置,此装置是由减压瓣、压缩弹簧、盖等零件组成。无论栓前压力怎样变化,通过减压稳压装置都能使出水口压力及流量保持稳定,达到减压稳压的目的。
2.旋转型室内消火栓:在普通型室内消火栓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栓体可绕底座中心水平旋转360°的功能。
3.旋转减压稳压型室内消火栓:在普通型室内消火栓的基础上,增加了旋转和减压稳压装置,能同时具有旋转和减压稳压的双重功能。
沧州市消防器材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建厂至今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固定消防装备的专业生产企业,成为集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经营为一体的综合型经营实体。我厂生产的“铁狮牌”消防产品包括:SSSA系列室外消火栓;SNSNJSNZSNJZ系列室内消火栓;SQSSQXSQB系列消防水泵接合器SG系列室内消火栓箱;DWX系列多功能室外消火栓箱;SP系列消防**座JPS系列消防软管卷盘等,以上产品均有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核发的“产品检验报告”和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核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zxfts.cn

2 消防栓
室内消防栓是室内管网向火场供水的,带有阀门的接口、为工厂、仓库、高层建筑、公共建筑及船舶等室内固定消防设施,通常安装在消火栓箱内,与消防水带和水枪等器材配套使用。
消防栓安装时注意事项:
安装前、后应彻底清理栓体及管道内污物,否则造成密封垫破坏,不能保证密封。
1、室内消火栓按规定位置(栓口中心距离地面宜为1.1m,栓口朝外)配置于消火栓箱内,使其与建筑物内消防给水管线相连接,安装时管道及栓体内要保持洁净,安装后应进行密封性能试验,在1.6MPa水压下,持续2分钟,各连接部位不得有渗漏现象。
2、当发生火警时,将水带接口与室内消火栓接口连接好,启动消防泵,按手轮上开启方向旋转手轮,打开室内消火栓即可进行灭火。
沧州市消防器材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建厂至今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固定消防装备的专业生产企业,成为集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经营为一体的综合型经营实体。我厂生产的“铁狮牌”消防产品包括:SSSA系列室外消火栓;SNSNJSNZSNJZ系列室内消火栓;SQSSQXSQB系列消防水泵接合器SG系列室内消火栓箱;DWX系列多功能室外消火栓箱;SP系列消防**座JPS系列消防软管卷盘等,以上产品均有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核发的“产品检验报告”和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核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zxfts.cn

3.消防箱
消防箱是由箱体与供水组件、室内栓、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防卷盘、消防指示灯、消防按钮及火灾报警器当中的全部或部分产品组成的成套消防设备。本公司生产的消火栓箱外形美观、结构坚固、内部空间搭配合理、性能可靠、使用方便、是高层和大型建筑、工厂、仓库、写字楼、生活小区及各种会议厅、展览厅等重要场所用于及时扑灭初期火灾、辅助灭火的固定消防设备。消火栓箱是由箱体与供水组件、室内栓、消防水带、消防水枪、消防卷盘、消防指示灯、消防按钮及火灾报警器当中的全部或部分产品组成的成套消防设备。本公司生产的消火栓箱外形美观、结构坚固、内部空间搭配合理、性能可靠、使用方便、是高层和大型建筑、工厂、仓库、写字楼、生活小区及各种会议厅、展览厅等重要场所用于及时扑灭初期火灾、辅助灭火的固定消防设备。
沧州市消防器材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建厂至今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固定消防装备的专业生产企业,成为集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经营为一体的综合型经营实体。我厂生产的“铁狮牌”消防产品包括:SSSA系列室外消火栓;SNSNJSNZSNJZ系列室内消火栓;SQSSQXSQB系列消防水泵接合器SG系列室内消火栓箱;DWX系列多功能室外消火栓箱;SP系列消防**座JPS系列消防软管卷盘等,以上产品均有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核发的“产品检验报告”和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核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zxfts.cn

4.消防**座
消防水**底座(消防**座)是与消防水**配套使用的消防设备。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企业的油区,易燃易爆区、大型仓库、码头、矿山等场所
沧州市消防器材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建厂至今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固定消防装备的专业生产企业,成为集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经营为一体的综合型经营实体。我厂生产的“铁狮牌”消防产品包括:SSSA系列室外消火栓;SNSNJSNZSNJZ系列室内消火栓SQSSQXSQB系列消防水泵接合器;SG系列室内消防箱DWX系列多功能室外消防栓箱;SP系列消防水**底座;JPS系列消防软管卷盘等,以上产品均有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核发的“产品检验报告”和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核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zxfts.cn

5.水泵接合器
消防水泵接合器,是为高层建筑配套使用的消防设施,我厂生产的消防水泵接合器是按照国家标准GB344693《消防水泵接合器》设计制造的。产品有地上式(SQS)、地下式(SQX)、墙壁式(SQB)等形式。
消防水泵接合器作用原理
当向给水系统供水时,压力水依次通过消防水泵结合器的接口、本体、弯管、止回阀、安全阀、闸阀而输送到现场。止回阀起到阻止液体倒流的作用;安全阀使管路中压力不超过规定值,起到自动保护管路的作用;闸阀起到接通或截断水流的作用。
沧州市消防器材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建厂至今已成为颇具规模的固定消防装备的专业生产企业,成为集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经营为一体的综合型经营实体。我厂生产的“铁狮牌”消防产品包括:SSSA系列室外消火栓;SNSNJSNZSNJZ系列室内消火栓SQSSQXSQB系列消防水泵接合器;SG系列室内消防箱DWX系列多功能室外消防栓箱;SP系列消防水**底座;JPS系列消防软管卷盘等,以上产品均有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核发的“产品检验报告”和公安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核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更多信息请浏览:http://www.czxft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