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超声波测距板完整的原理图

楼主(2008-04-18):
超声波测距原理:
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s=340t/2。

    原理图:

    本原理图是赛先生科技实际制作使用的图,准确无误。与网上其它原理图相比,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是使用了一颗芯片完成了超声波的接收工作,保证了系统工作的稳定性,而不是用分立元件搭建的电路做滤波、放大等工作。有现成的又便宜的芯片当然要用了。

应用:
机器人避障、工业自动检测、倒车雷达等

更详细的资料及其套件,见http://www.schoolboy.com.cn/list.asp?ProdId=0002

楼主(2008-06-07):
串口输出 超声波测距模块

正确的地址改为:http://www.schoolboy.com.cn/list.asp?ProdId=0003

网友A(2008-09-13):
请问最大与最小测距是多少?

请问最大与最小测距是多少?我比较感兴趣!

网友B(2013-05-29):
楼上的,我向您推荐一下我公司生产的KS103超声波测距仪,测量范围是1cm至800cm,当然还有更大范围的,1cm至1000cm。测距精度都可以做到1mm至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