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接收电路的芯片应用CX20106A

楼主(2008-05-30):
CXA20106A,红外接受专用芯片(全新)、超声波测距接收芯片

典型应用电路

电路说明:
引脚号    说明
1    超声信号输入端,该脚的输入阻抗约为40kΩ。
2    该脚与地之间连接RC串联网络,它们是负反馈串联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改变它们的数值能改变前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增大电阻R1或减小C1,将使负反馈量增大,放大倍数下降,反之则放大倍数增大。但C1的改变会影响到频率特性,一般在实际使用中不必改动,推荐选用参数为R1=4.7Ω,C1=1μF。
3    该脚与地之间连接检波电容,电容量大为平均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低;若容量小,则为峰值检波,瞬间相应灵敏度高,但检波输出的脉冲宽度变动大,易造成误动作,推荐参数为3.3μf。
4    接地端。
5    该脚与电源间接入一个电阻,用以设置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f0,阻值越大,中心频率越低。例如,取R=200kΩ时,f0≈42kHz,若取R=220kΩ,则中心频率f0≈38kHz。
6    该脚与地之间接一个积分电容,标准值为330pF,如果该电容取得太大,会使探测距离变短。
7    遥控命令输出端,它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因此该引脚必须接上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端,推荐阻值为22kΩ,没有接受信号是该端输出为高电平,有信号时则产生下降。
8    电源正极,4.5~5.5V。

同时,本站提供串口输出的超声波测距板、测距模块,价格仅98元,而某些网站带串口的板居然标289元,不可思议。有兴趣者可复制此地址浏览:http://www.schoolboy.com.cn/list.asp?ProdId=0003

网友A(2014-05-23):
顺易捷公司是珠三角地区最大、多元化产品生产厂家之一,
日产1000多款,全部经过严格检验,交货率达98%.打造深圳地区
质量最好,信誉最好,知名度最好的PCB厂,我们的宗旨:
以团结的队伍,奋斗的精神做好今天;
以顶尖的品质,五星级的服务托起明天!
量大从优, 欢迎广大厂家,贸易商,个人前来咨询。
联系人:韩先生
手机1348010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