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多路线阵CCD驱动处理器

楼主(2008-05-30):
 通用型线阵CCD单/双/多路驱动器可以为各种线阵CCD提供单路或双路工作驱动时序,该驱动器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驱动器体积小、功耗低、使用方便灵活,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来提供不同的驱动脉冲;

2、采用CPLD器件和高精度有源晶振提供TTL标准的精确控制脉冲,使线阵CCD工作在非常稳定的积分时间状态下,能够精确地完成光电转换工作;

3、驱动器能对线阵CCD输出信号进行放大、滤波以及简单A/D处理,输出转移脉冲信号SH、采样控制脉冲信号SP、像元模拟信号AO、二值化输出DO共四路信号,供不同应用的需要;

4、驱动器输出像元灰度模拟信号AO和采样控制脉冲信号SP,通过SP可以控制ADC对像元信号进行模数转换,模拟输出信号电压幅度在400mv-5V之间,可满足一般A/D转换器的转换和采集的要求;

5、驱动器对线阵CCD输出信号进行了二值化处理,通过DSP或者单片机等低速处理器亦可对信号进行检测处理;

6、驱动器与CCD插件板分开,通过电缆线连接,CCD插件板提供标准的四个定位孔,可以满足线阵CCD在各种领域场合下的需要;

7、可以提供单路或者双路线阵CCD的驱动,满足线阵CCD在二维平整度以及两点直线度的检测。

  为了避免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您抽出时间仔细阅读本手册,务必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内容操作;

l         若用户需要使用示波器观察信号,则必须将示波器的地线与驱动器的地线连接良好,否则会损伤CCD器件,供电电源应当提供保护地线;

l         研究将CCD芯片随意取下,必须取下时应将所有的电源关掉,记住管脚方向以便正确恢复

l         驱动板需按照指示正确提供+12V,+5V,GND三路电源,电流最大不用超过1A;

l         CCD置入插件板时需对准后轻轻插入,以免管脚折断,同时CCD缺口须与插件板缺口指示一致,如图2所示;

l         CCD光源可以选择白炽灯、LED或激光光源,如选择高强度激光光源,需经过弱化处理后方能照射到CCD靶面上;

l         严禁将驱动器的输入与输出信号相互短路,否则将烧毁驱动器或CCD芯片。

l         严禁使用带电的电烙铁焊接与驱动器连线相关的电路,必须焊接时,应断电后,用电烙铁的“余热”焊接;

l         接触CCD电路时,应首先释放人体或者其它设备携带的静电,避免对CCD器件造成永久性损坏;

楼主:
主要产品

武汉飞达光电测控客户服务中心始终**以市场为导向,以成熟雄厚的技术力量为后盾,以专业的服务为保障,推陈出新,不断根据客户的需要改善现有产品,开发新型产品,用一流的技术为用户提供最优的服务。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平稳发展,武汉飞达光电测控客户服务中心已经形成十几个业务领域几十种产品,具体如下:
(1)高精度线阵CCD专业销售与免费技术支持;
(2)通用型单/双/多路线阵CCD驱动器;
(3)基于并口的高速弱信号数据采集与处理;
(4)非接触精密尺寸、位移、角度等测量与产品开发;
(5)线阵CCD专用大孔径可调光圈镜头销售;
(6)光纤探测与发射模组等光器件生产与销售;
(7)光电自准直仪与精密圆多齿分度台研制与生产;
(8)光电隔离与通信转换以及信号防雷等相关产品生产与销售;
(9)光学系统设计与特殊镜片加工;
(10)USB/串口/光纤接口转换器生产与销售
(11)Freescale DSP/CPLD等程序仿真写入器;
(12)加固型便携式平板电脑生产与定制;
(13)工业真彩液晶显示驱动与OEM/ODM定制;
(14)激光线光源与标线器加工与销售;
(15)UPS/EPS产品销售与不间断电源整体解决方案;
(16)精密机械加工与设计;
(17)微功耗无线模块销售与测量控制;
(18)特殊类电子产品的设计与制作;
(19)专业软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20)偏冷门电子芯片和电子元件外包服务;
  对于已有的成型产品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好的技术支持,对于没有现成的产品我们将根据您的需要量身定做。同时我们也希望与同行合作,采用代理、经销、**、共同开发等方式与各地客户积极沟通和实时提供服务。
  欢迎咨询和索取免费资料,同时也欢迎您来实地参观和考察。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方便地选择电话、短信、QQ、MSN、EMAIL等各种方式与我们及时沟通和在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