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WIRE仿真器(mkII lite V2)固件升级,支持AVR32调试

楼主(2008-06-03):
V2版本采用真正USB接口,JTAG和ISP时钟最高可达8MHz! V2版本在老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JTAG编程功能,不仅可以通过ISP对目标芯片的FLASH进行编程,还可以通过JTAG接口进行编程! JTAG编程速度可以达到35K/S,ISP编程速度可以达到12K/S,速度远远超过原装mkII!

注意:V2版本无需额外驱动,只需要在安装AVR STUDIO的时候勾选USB驱动即可,即与mkII使用同样的驱动程序!

V2版本8M JTAG时钟下编程128K FLASH(大于30K/S)

V2版本4M ISP时钟下编程128K FLASH(大于10K/S)

老版115200波特率下ISP编程(小于2K/S)

STK500在230K波特率下编程64K FLASH(5K/S左右)

本调试器具备以下特点:

一、支持三个功能部件,分别是debugWIRE调试、ISP mkII和JTAG编程功能,支持所有具备debugWIRE接口的AVR芯片的单线调试;支持所有具备JTAG和debugWIRE接口的AVR器件的ISP编程;支持所有具备JTAG接口的AVR器件的JTAG编程(暂不支持JTAG调试);

二、与pc的连接采用真正USB接口,ISP和JTAG速度可以高达8M,稳定性和编程速度远远高于第一代USB转串口版本,mkII Lite V2调试器直接从USB取电,无需外部供电(仿真器尾部串口和电源接口均无实际功能);与目标板连接采用标准10芯ISP插座,并可直接在此标准10芯ISP插座上实现debugWIRE调试;

三、固件可在AVR Studio里面自动升级,升级过程中有校验机制,保证升级正确(注意:升级文件由我们提供,请勿直接使用ATMEL的固件进行升级!);

四、内置专用电平转换器件,支持的接口电压为1.8-5.5V,可以可靠调试V和P后缀的AVR器件;

五、具备JTAG编程功能(配有ISP转JTAG小板),速度最高可达35K/S,远远超过原装mkII的速度!

六、支持AVR32调试,为国内首款自主产权AVR32仿真器!

 相关链接:http://www.mcuzone.com:8080/shop/index.php?gOo=goods_details.dwt&goodsid=181&productname=

网友A:
现在的“龙”这么便宜,这个东西还有买???

网友B:
"龙"好象有人卖到220元,LZ的东西还有做的必要吗

网友C:
好像 龙 没有质保

好像“龙”没有质保,也没有外壳,比较适合那些会折腾的人

我还是比较支持LZ的产品,毕竟也便宜

楼主:
关于200元左右的龙

200元左右的龙的确不错,至少上面的器件就值200元。这批龙是某代理商清仓货,价格实在,值得采购。

我们这款V2仿真器的新版固件可以支持AVR32的调试,欢迎有条件的朋友联系我们进行测试。

网友C:
赞一个,以后就不用为了AVR32,而采购全功能mkii了

楼主:
已经测试过UC3A0512和UC3B0256

测试基于AVR32STUDIO V1.0.7和IAR for AVR32 V2.2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