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草坪灯/射灯等LED低压驱动IC

楼主(2008-06-06):
CN5612低压差大功率发光二极管(LED)驱动集成电路(可恒流)

概述:
           CN5612是一款工作于2.7V到6V的电流调制电路,恒定输出电流
       可达1.2A,可以用来驱动包括白光发光二极管在内的各类发光二极管.
       CN5612的LED端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的电阻设置,可设置的电流范围为
       30mA到1.2A.芯片内部集成有功率晶体管,大大减少了外部元器件的
       数目.其它功能包括芯片过温保护,LED短路/开路保护等.
         CN5612采用散热能力较强的5管脚TO252封装.

      应用:

       大功率发光二极管(LED)驱动
       发光二极管(LED)头灯
       手电筒、应急灯及照明灯具
       手机、数码相机及MP3播放器
       LCD屏和键盘等背光
     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2.7V到6V
       芯片内部集成有功率晶体管
       低压差
       用外部电阻设置的输出电流可达1.2A
       输出电流精度:±8%
       芯片过温保护
       LED短路/断路保护
       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40℃to 85℃
       采用5管脚的TO252封装
       产品无铅
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深圳市勤创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槐品先生
手 机:137 2878 7673
QQ:187122217
ICQ:220696558
MSN:wang.hp@live.cn
EMAIL:hpwang@szqinchuang.com

楼主:
榛莽

外围简单/性价高/内置MOS/双灯指示充电IC
深圳市勤创电子有限公司代理的CONSONANCE(如韵电子)的11款性价比极高的充电管理电路: CN3063、CN3052A、CN3052B、CN3056、CN3062、CN3066、CN3069,它们都是USB兼容的单节线性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内置MOS、外部只需2个电阻电容,使用极其简单,还有3款给特种电池充电的电路--CN3058、CN3059和CN3060 该电路的特点:

1、效率高
2、外围电路极其简单,只需要2个电阻电容
3、内置MOS
4、散热好,低部带散热片
5、双灯指示,客户可任意选择.
最主要的是:输出电压可调,能适应多种电池的充电需要.

《欢迎索取免费样片测试,提供技术支持》
或电邮hpwang@szqinchuang.com

楼主:
SB

我公司IC产品介绍如下:
1、CN3052A---典型充电电流500MA,最大可到800MA,SOP8封装
2、CN3052B---典型充电电流180MA,最大可充250MA,MSOP8封装、USB兼容充电
3、CN3056----典型充电电流1A,DFN封装.
4、CN3058---典型充电电流500MA,最大到800MA,SOP8封装、USB兼容充电.专为磷酸铁锂等电池设计,也可给镍氢、镍铬、铅酸等特种电池充电.
5、CN3059---典型充电电流1A,DFN封装.专为磷酸铁锂等电池设计,也可给镍氢、镍铬、铅酸等特种电池充电
6、CN3060---典型充电电流1A,HSIP9封装.双灯指示.专为磷酸铁锂等电池设计,也可给镍氢、镍铬、铅酸等特种电池充电.
7、CN3062---典型充电电流500MA,最大可到800MA,SOP8封装.完整的双灯指示
8、CN3063---最新产品---专门为太阳能电池充电设计、典型充电电流500MA,最大可到800MA,SOP8封装.完整的双灯指示、高效率、USB兼容充电(9、CN3066----典型充电电流1A,DFN封装.完整的双灯指示(应用:PMP、CDMA、矿灯、PDVD、充电器等)
10、CN3068---典型充电电流500MA,最大可到800MA,SOP8封装.完整的双灯指示、高效率、USB兼容充电
11、CN3069----典型充电电流1A,HSIP9封装.完整的双灯指示,插脚的,非常适合焊接.
12、大功率LED驱动--CN5611/CN5612,可以恒流驱动1W以上的LED,可到5W(应用:手电筒、矿灯、手机照明灯、LCD背光等)
如有不详欢迎来电垂询,我将提供更详细的技术参数及性能介绍!也可免费样品测试!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槐品先生
手 机:137 2878 7673

楼主:
很好的IC,希望大家顶一下。

楼主:
CN3066-1安培锂电池充电集成电路

CN3066-1安培锂电池充电集成电路

网友A(2010-04-23):
重点推荐:低成本高效率的最佳MR16射灯灯杯开关式1A恒流驱动芯片PAM2861:6至40V输入,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恒流输出精度小于2%,效率高达97%以上,产品完全兼容于ZXLD1350、ZXLD1360(Zetex)PT4115(PowTech),BP1360,BP1361(BPSemi),SN3350,MT7201等产品,主要封装有SOT23-5,SOT89-5
PAM2861应用资料下载:   PAM2861规格书下载    PAM2861-MR16应用方案完整资料下载
           PAM2861中文资料(MR16 BOM)下载    PAM2861-MR16参考PCB下载
其它产品介绍进公司网站了解:www.lumen-chip.com
领先LED照明方案专业提供商:----深圳市流明芯半导体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Website:http://www.lumen-chip.com
联系人:Jacky
手机:15014039767
电话:0755-61335862-801
传真:0755-29059280
Email:jacky.lumenchip@139.com

QQ在线客服:
MR16射灯驱动IC-PAM2861的详细介绍
概述
PAM2861是一款于连续工作模式下的降压转换器,专为单只或多只大功率LED,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能通过外置电阻设定输出电流,. 可选择软开关 ...开关式1.5A恒流芯片,软启动、高达1Mhz开关频率,开路保护,从6~40V输入,最大电流可以做到1.5A电流,恒流输出精度2%,效率高达97%以上,产品完全兼容于ZXLD1350、ZXLD1360(ZETEX)和PT4115、PT4105(PowTech),BP1361,BP1360(BPSemi),SN3350,CL6808,MT7201等产品,总结了业界同类产品的优缺点,扬长避短,是中低电压范围LED驱动的终结者。主要封装有SOT23-5,SOT89-5,产品广泛用于MR16、MR11,洗墙灯、投光灯、车灯等照明.
PAM2861是于连续工作模式下的降压转换器,专为单只或多只大功率LED 串联使用。此驱动IC兼容较宽的直流输入电压,输入范围在6-40VDC内都能稳定可靠的工作,输出稳定可调的最大1.5A恒流电流,最高输出达32W。PAM2861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能通过外置电阻设定输出电流,电流检测电压极低,只有0.1V,大大减少因大电流电阻发热变阻值问题。输出电流可通过对VSET引脚进行PWM调节,PWM频率为100-1KHz,PWM最高输入电压是5V。VSET引脚也可能通过DC电压来控制输出开或关(软开或关功能)。输入低于0.2VDC电压时,可有效关闭输出。
特点
◆ 外围电路极简单
◆ 宽输入电压范围:6~40V输入
◆ 最大输出电流1安培
◆ 单引脚控制软开关输出或DC及PWM调光控制
◆ 内置PWM滤波器
◆ 可选择软开关
◆ 软启动,可PWM调光,高转换效率达97%
◆ 开关频率最高到1MHz
◆ 内置LED开路保护,过电流快速保护和过温保护,让系统更安全.
◆ 输出恒流精度2%
◆ 完全替换ZXLD1350/1360,PT4115等MR16驱动产品
◆ 无铅 SOT23-5, SOT89-5 和 MSOP-8 封装
应用
◆ 低压MR16 MR11射灯恒流驱动,洗墙灯,投光灯, 埋地灯,水底灯,汽车照明等
◆ 工业低压照明灯驱动
◆ 低压照明工业
◆ LED后备照明
◆ 背光LED恒流驱动
◆ 紧急照明系统
◆ 指示灯驱动
◆ 各种需恒流驱动的低压设备
相比国内外同类产品.PAM2861还是具备一些优势的:
具体如下:
1,工作电压高达40V.有些同类产品的工作电压只有30V,其实比较低,根本不能满足24V AC的工作调节,因此PAM2861的适应性比较好.国内有些同类产品本来耐压就是30V,后来数据表改到40V,但是换汤不换药,真正超过30V应用时候很危险.
2,PAM2861增加了过流快速保护,比较安全.国外有一些同类产品没有过流保护,驱动板易受到干扰,电流就会飙升.经常会烧坏掉IC.PAM2861不但有过流保护还有过温保护.更加安全.
3,恒流效果好.PAM2861的恒流效果非常好,基本不受电压波动影响.国内有些同类产品即使在DC24V情况下工作,串联3个LED和6个LED的情况电流波动非常大.PAM2861则不会.
4,性价优势.PAM2861的原厂龙鼎微电子是一家美资设计公司,有硅谷20多年的设计经验基础,再配合国际著名的代工厂生产.产品性能有保证.同时由于技术优势,成本也得到很好控制.PAM2861是国外大厂的产品性能,却是国内产品的价格.此点相对于国外的品牌很有优势.
PAM2861完全兼容ZXLD1350,ZXLD1360,PT4115,SN3350以及方案替换LM3402/LM3404等驱动方案.更具价格以及性能优势.
典型应用图

MR16驱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