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输出 超声波测距模块

楼主(2008-06-11):
一、产品介绍
    1.既可作为电子爱好者的学习,产品研发的开发板使用。
    2.又可用作应用系统的测距模块。因为它是串口TTL电平输出的,而且尺寸小巧3cmx5cm。可应用在倒车雷达、机器人避障、液位检测、入侵报警、距离测量等产品中。板上留有安装孔;左右各有一排插针孔,以备插到应用板上。
    3.又可用作单片机学习板使用。因为它使用的是STC的单片机,直接使用串口作为下载口,免去了烧录器仿真器的使用就能开发单片机。
实物图:
技术参数:
★模块尺寸:33x45mm<SUP>2</SUP>
★输入电压:DC3.5~5.5V
★输出接口定义:(TTL电平,信号输出脚是下图的第3脚)
★串口传输协议:9600,N,8,1
★数据格式:每个距离数据输出占用4个字节。前两个为固定值0xff,0xaa;后两个为距离值,先是低字节,后是高字节,单位为厘米。(对于US-D型号产品,数据格式一样,只是单位是0.5厘米。)
★数据传输控制:连续输出。(需要使能控制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定制服务)
二、产品的调试
    产品模块拿到手后,如何知道它是否正常工作,是否达到要求的参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它将数据显示在电脑上。
    赛先生科技提供了这样的调试软件工具。你只要找一根RS232转TTL电平的数据线插到电脑的串口上,然后运行本软件工具即可。界面如下:
贴出内部处理C语言代码,供应用产品参考:(亦是单片机接收代码,放在串口中断子程序中)

       //ch: 串口来的数据
       //m_nCommDataCnt: 串口数据个数 计数器
       if(m_nCommDataCnt==0)//是串口的第一个字节
       {
              if(ch!=0xff)//有错,放弃
                     m_nCommDataCnt=0;
       }
       else if(m_nCommDataCnt==1)//是串口的第二个字节
       {
              if(ch!=0xaa)//有错,放弃
                     m_nCommDataCnt=0;
       }
       else if(m_nCommDataCnt==2)//是串口的第三个字节
       {
              First_Data=ch;//距离值的低字节,
       }
       else if(m_nCommDataCnt==3)//是串口的第四个字节, 距离值的高字节
       {
              //此时,完整的一个距离数据接收完成
              m_dDataBuf[0]=ch*256 + First_Data;//距离值
              m_graph.Update(1 , m_dDataBuf);//显示距离值

              m_nCommDataCnt=0;
       }
     m_nCommDataCnt++;//串口数据计数器

 此调试程序下载http://www.schoolboy.com.cn/images/small/zip.gif

三、US-D型号的应用介绍
    其显著特点是最短可测量的距离达7.5cm,精度为0.5cm。市面上几乎没有提供的这种测距板(一般都是1cm精度、30cm以上最小测量距离),非常适用于汽车油箱油量表的自动检测、工业上液体的封装计量、商业上零售设备的液体计量等应用。
附:
    目前,绝大部分的汽车的油量表都是采取的机械式结构,即浮球-金属杆-wiper结构来改变可变电阻的阻值,从而读出油量(关于油量表的原理和现状,可参考http://www.schoolboy.com.cn/articles/Read.asp?ID=1250)。这种机械式结构的弊端显而易见,所以,就有design house寻找到了新的非接触式的方案来代替它。超声波测距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hr>

价格表:
US-A:测量距离29厘米~3米, 精度1厘米。价格:118元。
US-D:测量距离7.5厘米~99厘米, 精度0.5厘米。价格:198元。
(5片以上,即可获 优惠价)
也欢迎销售商或有兴趣者进行代理和分销。
联系:http://www.schoolboy.com.cn/about.asp

网友A(2013-05-29):
同行,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