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CC2500/CC2500芯片/无线模块/无线收发模块/无线鼠标

楼主(2008-07-10):
CC2500无线模块可以做无线鼠标,提供全套AVR程序和硬件图

2.4G无线数据模块(CC2500芯片)

频率范围:2400-2483.5Mhz (90信道)

最大速率:500K

调制方式:MSK,QPSK在500Kbps, GFSK ,OOK在250kbps

RF输出功率:0dBm

灵敏度: -101dBm在10Kbps 1%

编程接口:SPI数字接口

电压:1.8-3.6V

最大功耗:20mA

封装形式:COB

模块尺寸:11 X 15 X 8mm (长X宽X高)

天线形式:PCB天线

最大距离:100米

应用范围:工业数据传输,无线遥控,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电子标签,遥控玩具,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工业无线控制;水、气、热、电等居民计量表具无线远传自动抄表

无线鼠标接收程序:

//接收端程序,内部振荡器,8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h_clk_read    DDRD&=~0x08
#define h_clk_ctrl    DDRD|= 0x08
#define h_data_read   DDRD&=~0x04
#define h_data_ctrl   DDRD|= 0x04
#define h_clk_high    PORTD|=0x08
#define h_clk_low     PORTD&=~0x08
#define h_data_high   PORTD|=0x04
#define h_data_low    PORTD&=~0x04
//以上定义host端clk与data针脚的输入输出,高低电平
#define CSn_on  PORTD|=0x20
#define CSn_off  PORTD&=~0x20
#define sclk_on  PORTD|=0x80
#define sclk_off  PORTD&=~0x80
#define si_on  PORTB|=0x01
#define si_off  PORTB&=~0x01
#define so_read    DDRD&=~0x40
//以上定义CC2500片选和spi针脚各状态
#define burst  0x40
#define read_reg   0x80
#define write_reg  0x00
#define sres       0x30
#define scal       0x33
#define srx        0x34
#define stx        0x35
#define sfrx       0x3a
#define sidle      0x36
//以上定义CC2500有关指令
uchar ps2update;
uchar tt;
uchar sample_rate,resolution,command;
uchar frommouse[6];
uchar reply_to_host[4];
void delay(uint tt)
{while(tt--);}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TCNT2 = 0x00;
 TIMSK = 0x80;//interrupt sourse
 OCR2  = 50;  //interval paramet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comp_isr:4  //设置PS2协议传输的时间间距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uchar temp;
 TCNT2 = 0x00;
 temp=~PORTD;
 PORTD|=temp&0x08;PORTD&=temp|0xf7;
 ps2update++;
}

uchar sendbyte_to_host(unsigned char bitpointer)   //发字节到主机子程序
{uchar i,temp,parity;
 ps2update=parity=0;
 h_clk_read;h_clk_high;h_data_read;h_data_high;NOP();NOP();
 while(!(PIND&0x08))
       { while(!(PIND&0x08))NOP();  delay(50);}
 h_clk_ctrl;h_data_ctrl;h_data_low;NOP();// send start bit
 h_clk_low;
 SEI();TCCR2 = 0x0A; //start,prescale=8,CTC mode
 while(ps2update!=1);ps2update=0;delay(10);
 for(i=0;i!=8;i++)
   {temp=(bitpointer>>i)<<2;
    if(temp&0x04)parity++;
 PORTD|=temp&0x04; PORTD&=temp|0xfb;
 h_clk_read;
 while(ps2update!=1)
 { if(!(PIND&0x08)){TCCR2=0x00;CLI();TCNT2=0x00;h_data_high;return 0;}
 }
 ps2update=0;h_clk_ctrl;
 while(ps2update!=1);ps2update=0;delay(10);
   }
 if(parity%2==0) h_data_high;//send parity bit
 else h_data_low;
 h_clk_read;
 while(ps2update!=1)
 { if(!(PIND&0x08)){TCCR2=0x00;CLI();TCNT2=0x00;h_data_high;return 0;}
 }
 ps2update=0;h_clk_ctrl;
 while(ps2update!=1);ps2update=0;delay(10);
 h_data_high; while(ps2update!=2);ps2update=0;delay(10); // stop bit
 TCCR2=0x00; CLI();TCNT2 = 0x00; //stop timer
 h_clk_read;NOP();NOP();//wait for release clock
    for(i=0;i!=5;i++)
    {if(!(PIND&0x08))i=0;delay(50);}
 return 1;
}

uchar read_command(void)       //从主机读命令
{uchar i,temp;uchar return_cmd=0;
  h_data_read;h_data_high;
  h_clk_read;h_clk_high;delay(3);
  for(i=0;i!=51;i++)
     {while(!(PIND&0x08));//wait for release clock
      if(PIND&0x04)i=0;//wait for data be low
  }
 while(!(PIND&0x08));delay(5);
 h_clk_ctrl;

 ps2update=0;temp=0;delay(3);
 SEI();TCCR2 = 0x0A;  //start,prescale=8,CTC mode
 for(i=0;i!=8;i++)
   {while(ps2update!=2);ps2update=0;delay(5);
 temp=PIND&0x04;
 return_cmd|=(temp>>2)<<i;
   }
 while(ps2update!=2);ps2update=0;delay(5);//get parity
 while(ps2update!=2);ps2update=0;delay(20);//get stop
 h_data_ctrl;h_data_low;//ack
 while(ps2update!=2);ps2update=0;
 TCCR2=0x00; CLI(); TCNT2 = 0x00;delay(50);//stop timer
 h_data_high;delay(10);
 h_clk_read;delay(3);//wait for release clock
    for(i=0;i!=100;i++)
    {if(!(PIND&0x08)){i=0;delay(6);}
     delay(6);
    }
  return return_cmd;
}

uchar SPI_command(unsigned char bitpointer)    //发指令到CC2500
{uchar i,temp_SI,temp_SO,return_SO;
 i=temp_SI=temp_SO=return_SO=0;
 sclk_off;NOP();NOP();NOP();
 CSn_off;NOP();NOP();//CSn low
 while(PIND&0x40);   // wait until SO low
 for(i=0;i!=8;i++)
   {
    NOP();NOP();NOP();NOP();NOP();NOP();
    temp_SI=(bitpointer>>(7-i));
    PORTB|=temp_SI&0x01; PORTB&=temp_SI|0xfe;
    PORTD|=0x80; NOP();NOP();NOP();
 temp_SO=PIND&0x40;
    return_SO|=((temp_SO<<1)>>i);
 NOP();NOP();NOP();NOP();NOP();NOP();
 sclk_off;
   }
 if((!bitpointer&0x40)) // bitpointer is a cmmd,set CSn & SCLK high
    {CSn_on;NOP();NOP();NOP();
  sclk_on;
 }
 return return_SO;
}

void SPI_host_send(unsigned char bitpointer)     //写字节到CC2500,功能兼容SPI_command
{uchar i,temp_SI;
 i=temp_SI=0;
 sclk_off;NOP();NOP();NOP();
 CSn_off;NOP();NOP();//CSn low
 while(PIND&0x40);delay(3);   // wait until SO low
 for(i=0;i!=8;i++)
   {NOP();NOP();NOP();NOP();NOP();NOP();
    temp_SI=(bitpointer>>(7-i));
    PORTB|=temp_SI&0x01; PORTB&=temp_SI|0xfe;
    sclk_on;
 NOP();NOP();NOP();NOP();NOP();NOP();
    sclk_off;
   }
}
uchar SPI_host_read(void)                     //读字节从CC2500
{uchar i,temp_SO,return_SO;
 i=temp_SO=return_SO=0;
 for(i=0;i!=8;i++)
   {
 sclk_on;NOP();NOP();NOP();
 temp_SO=PIND&0x40;
    return_SO|=((temp_SO<<1)>>i);
 NOP();NOP();NOP();NOP();NOP();NOP();
 sclk_off;
 NOP();NOP();NOP();NOP();NOP();NOP();
   }
 return return_SO;
}
void cc2500_RX_initialization(void)           //CC2500初始化
{uchar read;
 SPI_host_send(sres);delay(1000);
 SPI_host_send(scal);delay(1000);
 SPI_host_send(0x00);SPI_host_send(0x07);
 SPI_host_send(0x06);SPI_host_send(0x06);//fixed packet length =6
 SPI_host_send(0x07);SPI_host_send(0x84);
 SPI_host_send(0x08);SPI_host_send(0x0c);
 SPI_host_send(0x0b);SPI_host_send(0x09);
 SPI_host_send(0x0d+burst+write_reg);
 SPI_host_send(0x5d);
 SPI_host_send(0xb1);
 SPI_host_send(0x38);
 SPI_host_send(0x3d);
 SPI_host_send(0x3b);
 SPI_host_send(0x73);
 SPI_host_send(0xa2);
 SPI_host_send(0xf8);
 SPI_host_send(0x01);
 SPI_host_send(0x07);
 SPI_host_send(0x30);
 SPI_host_send(0x18);
 SPI_host_send(0x1d);
 SPI_host_send(0x1c);
 SPI_host_send(0xc7);
 SPI_host_send(0x00);
 SPI_host_send(0xb2);
 CSn_on;NOP();NOP();NOP();NOP();NOP();NOP();
 SPI_host_send(0x21);SPI_host_send(0xb6);
 SPI_host_send(0x23);SPI_host_send(0xca);
 SPI_host_send(0x26);SPI_host_send(0x11);
 calibrate:
 read=SPI_command(sfrx);//sfrx
 SPI_host_send(scal);delay(690);
 SPI_host_send(0x25+read_reg);read=SPI_host_read();
 while(read==0x3f){SPI_host_send(0x25+read_reg);read=SPI_host_read();}
 }

 void main(void)
{uchar i,j,readcc2500,buffer;
 OSCCAL=0xa9;
 PORTB=0xff;PORTD=0xff;
 DDRB=0x01;DDRD=0xb0;
 delay(600);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delay(51000);
 cc2500_RX_initialization();
 timer2_init();
 sample_rate=100;resolution=0x03;
 ps2update=0;

 finish_init:
 SPI_command(sfrx);
 SPI_command(srx);
 while(9)
   { SPI_host_send(0xf5);readcc2500=SPI_host_read();  //循环检测CC2500有无接收到数据
     if(readcc2500==0x01)//check whether CRC ok
      {
       SPI_host_send(0xff);
       for(tt=0;tt!=6;tt++)
          {frommouse[tt]=SPI_host_read();}
       CSn_on;NOP();NOP();NOP();sclk_on;NOP();NOP();NOP();

   if((frommouse[0]==0xbb)&&(frommouse[1]==0xaa))  //模拟地址过滤
         {for(tt=2;tt!=6;tt++)
       {to_host:                             //把无线鼠标的相关字节发回电脑
        buffer=sendbyte_to_host(frommouse[tt]);
     if(buffer==0)
       {while(!(PIND&0x08))
                    { while(!(PIND&0x08))NOP();  delay(50);}//每次发字节到主机后都要检测主机有无拉低CLK中止传输
     h_data_read;h_data_high;NOP();NOP();
     if(!(PIND&0x04))break;
     else goto to_host;
    }
       }

      }
    h_data_read;h_data_high;NOP();NOP();NOP();
 if(!(PIND&0x04)){SPI_command(sidle);break;}  //睡眠CC2500
    SPI_command(sfrx);
    SPI_command(srx);
   }
 h_data_read;h_data_high;NOP();NOP();NOP();
 if(!(PIND&0x04)){SPI_command(sidle);break;}
   }

  command=read_command();    //从主机接收命令并处理
         initialization:
         switch(command)
            {case 0xff:reply_to_host[0]=0xfa;reply_to_host[1]=0xaa;//reset
                       reply_to_host[2]=0x00;j=3;break;//pass
             case 0xf6:reply_to_host[0]=0xfa;j=1;break;//set default
             case 0xf5:reply_to_host[0]=0xfa;j=1;break;//disable report
             case 0xf2:reply_to_host[0]=0xfa;reply_to_host[1]=0x03;j=2;break;//get ID
                case 0xea:reply_to_host[0]=0xfa;j=1;break;//set stream mode
             case 0xe6:reply_to_host[0]=0xfa;j=1;break;//scaling 1:1
             case 0xe7:reply_to_host[0]=0xfa;j=1;break;//scaling 2:1
             case 0xe9:reply_to_host[0]=0xfa;reply_to_host[1]=0x00;//status request
                       reply_to_host[2]=resolution;
              reply_to_host[3]=sample_rate;j=4;break;
             case 0xe8:buffer=sendbyte_to_host(0xfa);  //set resolution
                       resolution=read_command();reply_to_host[0]=0xfa;j=1;break;
             case 0xf3:buffer=sendbyte_to_host(0xfa);  //set sample rate
                       sample_rate=read_command();reply_to_host[0]=0xfa;j=1;break;
             case 0xf4:buffer=sendbyte_to_host(0xfa);goto finish_init;  //set resolution
          }

      for(i=0;i!=j;i++)
          {h_clk_read;h_clk_high;h_data_read;h_data_high;delay(3);
           while(!(PIND&0x08));
        if(!(PIND&0x04))break;
              else buffer=sendbyte_to_host(reply_to_host);
          }
  command=read_command();  goto initialization;
}

无线鼠标发送程序:

//transmitter
//crystal = 4.0Mhz
//NO movement in 327s then M8 turns off mouse&CC2500 & goes to power-down mode,resulting in 0.2ma consumption
//every time CC2500 finishes transmitting,it will be forced to goto SLEEP mode
//NO movement in 2s, M8 goes to IDLE state,consumption decreases from 7.23ma down to 4.48ma
//watch dog timer:WDTCR = 0x0D,512K pulses,about 0.52s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m_clk_read    DDRD&=~0x08
#define m_clk_ctrl    DDRD|= 0x08
#define m_data_read   DDRC&=~0x01
#define m_data_ctrl   DDRC|= 0x01
#define m_clk_high    PORTD|=0x08
#define m_clk_low     PORTD&=~0x08
#define m_data_high   PORTC|=0x01
#define m_data_low    PORTC&=~0x01
#define mouse_on      PORTD&=~0x10
#define mouse_off     PORTD|=0x10
//以上定义PS2鼠标的CLK,DATA针脚的输入输出,高低电平和开,关鼠标电源
#define CSn_on  PORTD|=0x20
#define CSn_off  PORTD&=~0x20
#define sclk_on  PORTD|=0x80
#define sclk_off  PORTD&=~0x80
#define si_on  PORTB|=0x01
#define si_off  PORTB&=~0x01
#define so_read    DDRD&=~0x40
//以上定义cc2500有关的spi协议的针脚
#define burst  0x40
#define read_reg   0x80
#define write_reg  0x00
#define scal       0x33
#define srx        0x34
#define stx        0x35
#define sftx       0x3b
#define spwd       0x39
#define sxoff      0x32
#define snop       0x3d
//以上定义cc2500有关的指令
#define cc2500_on      PORTB&=~0x80
#define cc2500_off     PORTB|=0x80
//以上定义cc2500的电源开关
#define enable_int0           GICR |=0x40
#define disable_int0          GICR &=~0x40
#define enable_int1           GICR |=0x80
#define disable_int1          GICR &=~0x80
#define enable_powerdown      MCUCR |=0xa0
#define disable_powerdown     MCUCR &=~0xa0
#define enable_idle           MCUCR |=0x80
#define disable_idle          MCUCR &=~0x80
#define wdt_off               WDTCR = (1<<WDCE)|(1<<WDE);WDTCR =0x00
uint  sleeptime;
uchar tt,gotosleep;
uchar  sample_rate,resolution,command;
uchar frommouse[6];

void delay(uint tt)
{while(tt--);}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义睡眠定时器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0;                                 //set count
 TIMSK |= 0x01;                                //interrupt sourse
 TCCR0 = 0x05;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TCNT0 = 0x00;
 sleeptime++;
 if(sleeptime==5000)gotosleep=1;               //about 327 second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定义掉电睡眠的外中断唤醒服务程序
void int0_isr(void)
{delay(500);
 TCCR0 = 0x05;disable_int0;disable_powerdown;
 PORTD=0xec;PORTB=0xff;PORTC=0xff;
 DDRB=0x81;DDRD=0xb0;DDRC=0x00;
 mouse_on;cc2500_on;WDTCR = 0x0D;      //使用看门狗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3      //定义待机睡眠的外中断唤醒服务程序
void int1_isr(void)
{
 disable_int1;disable_idle;WDTCR = 0x0D;
}

uchar read_from_mouse(void)          //定义从鼠标读字节子程
{uchar i,temp;
 uchar receive=0;
  m_clk_high;m_data_high;
  m_clk_read;m_data_read;//NOP();NOP();
  WDR();
  while(PIND&0x08);                           //wait start bit
  if(PINC&0x01)while(9);                      //if start bit is faulty,wait for watchdog to reset
  while(!(PIND&0x08));
  NOP();
  for(i=0;i!=8;i++)
      {while(PIND&0x08);
    temp=PINC&0x01;receive|=temp<<i;
       NOP();
    while(!(PIND&0x08));WDR();
    NOP();
   }
  while(PIND&0x08);                        //wait parity bit
  NOP();
  while(!(PIND&0x08));
  NOP();
  while(PIND&0x08);NOP();                 //wait stop bit
  while(!(PIND&0x08));NOP();
  WDR();
  return receive;
}
void send_a_command(uchar command)            //定义发命令到鼠标子程
{uchar i,temp,parity;
 parity=0;
 WDR();
 m_clk_ctrl;m_data_ctrl;NOP();NOP();m_clk_low;//pull clock low
 delay(20);
 m_data_low;delay(20);                        //pull data low
 m_clk_high;m_clk_read;                       //release clock
   for(i=0;i!=8;i++)
      {while(PIND&0x08);NOP();
    temp=command>>i;
       if(temp&0x01)parity++;
    PORTC|=temp&0x01; PORTC&=temp|0xfe;
       while(!(PIND&0x08));NOP();WDR();
   }
   while((PIND&0x08));NOP();
   if(parity%2==0) m_data_high;
   else m_data_low;                           //send parity bit
   while(!(PIND&0x08));NOP();
   while((PIND&0x08));NOP();
   m_data_high;                               //send stop bit
   while(!(PIND&0x08));WDR();
   m_data_read;NOP();NOP();
   while(PIND&0x08);NOP();                   //wait ack
   while(!(PIND&0x08));
   WDR();
}
void connectmouse_init(void)                //定义鼠标初始化
{uchar i,buffer,counter;
  WDR();
  send_a_command(0xff);buffer=read_from_mouse();           //reset
  buffer=read_from_mouse();buffer=read_from_mouse();WDR();
  send_a_command(0xf2);buffer=read_from_mouse();buffer=read_from_mouse();//get ID
  send_a_command(0xf3);buffer=read_from_mouse();           //set sample
  send_a_command(200); buffer=read_from_mouse();           //sample rate =200
  send_a_command(0xf3);buffer=read_from_mouse();           //set sample rate
  send_a_command(0x64);buffer=read_from_mouse();           //sample rate =100
  send_a_command(0xf3);buffer=read_from_mouse();           //set sample
  send_a_command(0x50);buffer=read_from_mouse();           //sample rate =80
  send_a_command(0xf2);buffer=read_from_mouse();buffer=read_from_mouse();//get ID
  send_a_command(0xf3);buffer=read_from_mouse();           //set sample rate
  send_a_command(100); buffer=read_from_mouse();            //sample rate =100
  send_a_command(0xe8);buffer=read_from_mouse();           //set resolution
  send_a_command(0x02);buffer=read_from_mouse();           //resolution = 4 counts/mm
  send_a_command(0xe6);buffer=read_from_mouse();           //set scaling 1:1
  send_a_command(0xf4);buffer=read_from_mouse();           //enable data reporting
  }
uchar SPI_command(unsigned char bitpointer)          //发指令到CC2500
{uchar i,temp_SI,temp_SO,return_SO;
 i=temp_SI=temp_SO=return_SO=0;
 WDR();
 sclk_off;NOP();
 CSn_off;NOP();                                               //CSn low
 while(PIND&0x40);                                           // wait until SO low
 for(i=0;i!=8;i++)
   {
    NOP();
    temp_SI=(bitpointer>>(7-i));
    PORTB|=temp_SI&0x01; PORTB&=temp_SI|0xfe;
    PORTD|=0x80;NOP();
 temp_SO=PIND&0x40;
    return_SO|=((temp_SO<<1)>>i);
 NOP();
 sclk_off;
   }
 if(!(bitpointer&0x40))                  // bitpointer is a cmmd,set CSn & SCLK high
    {CSn_on;NOP();
  sclk_on;NOP();
 }
 WDR();
 return return_SO;
}
void SPI_host_send(unsigned char bitpointer)    //写字节到CC2500,功能兼容SPI_command
{uchar i,temp_SI;
 i=temp_SI=0;
 WDR();
 sclk_off;NOP();
 CSn_off;NOP();                                                //CSn low
 while(PIND&0x40);NOP();                                       // wait until SO low
 for(i=0;i!=8;i++)
   {NOP();
    temp_SI=(bitpointer>>(7-i));
    PORTB|=temp_SI&0x01; PORTB&=temp_SI|0xfe;
    sclk_on;
 NOP();
    sclk_off;
   }
 WDR();
}
uchar SPI_host_read(void)                        //读字节从CC2500
{uchar i,temp_SO,return_SO;
 i=temp_SO=return_SO=0;
 WDR();
 for(i=0;i!=8;i++)
   {
 sclk_on;NOP();
 temp_SO=PIND&0x40;
    return_SO|=((temp_SO<<1)>>i);
 NOP();
 sclk_off;
 NOP();
   }
 WDR();
 return return_SO;
}
void cc2500_TX_initialization(void)              //初始化cc2500
{uchar read;
 SPI_host_send(scal);delay(130);
 SPI_host_send(0x01);SPI_host_send(0x07);
 SPI_host_send(0x06);SPI_host_send(0x06);                   //fixed packet length =6
 SPI_host_send(0x08);SPI_host_send(0x0c);
 SPI_host_send(0x0b);SPI_host_send(0x09);
 SPI_host_send(0x0d+burst+write_reg);
 SPI_host_send(0x5d);
 SPI_host_send(0xb1);
 SPI_host_send(0x38);
 SPI_host_send(0x2d);
 SPI_host_send(0x3b);
 SPI_host_send(0x73);
 SPI_host_send(0xd2);
 SPI_host_send(0xf8);
 SPI_host_send(0x01);
 SPI_host_send(0x07);
 SPI_host_send(0x30);
 SPI_host_send(0x18);
 SPI_host_send(0x1d);
 SPI_host_send(0x1c);
 SPI_host_send(0xc7);
 SPI_host_send(0x00);
 SPI_host_send(0xb2);
 CSn_on;NOP();
 SPI_host_send(0x21);SPI_host_send(0xb6);
 SPI_host_send(0x23);SPI_host_send(0xca);
 SPI_host_send(0x26);SPI_host_send(0x11);
 SPI_command(sftx);
 SPI_host_send(scal);delay(85);
 SPI_host_send(0x25+read_reg);read=SPI_host_read();
 while(read==0x3f){SPI_host_send(0x25+read_reg);read=SPI_host_read();}
 SPI_command(spwd);
 }

void main(void)
{uchar readcc2500,i,j;
 OSCCAL=0x9f;
 PORTD=0xec;PORTB=0x7f;PORTC=0xff;
 DDRB=0x81;DDRD=0xb0;DDRC=0x00;
 CLI();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delay(25);frommouse[0]=0xbb;frommouse[1]=0xaa;
 timer0_init();//for(i=2;i!=6;i++)frommouse=0x00;

 cc2500_TX_initialization();
 sample_rate=100;resolution=0x03;
 sleeptime=0x00;gotosleep=0x00;
 for(i=0;i!=21;i++){delay(33000);}
 connectmouse_init();
 WDR();SEI();WDTCR = 0x0D;      //开看门狗

 while(9)
 {startloop:
  m_clk_high;m_clk_read;NOP();NOP();
    if(!(PIND&0x08))
       {
       for(tt=2;tt!=6;tt++)
        {frommouse[tt]=read_from_mouse();}  //从鼠标读字节
    if((!(frommouse[2]&0x08))||(frommouse[2]&0xc0))//check bit3,6,7 of 1st byte
       {while(9);}
       m_clk_ctrl;m_clk_low;                          //inhibit mouse transmit
    sleeptime=0;WDR();

    SPI_host_send(0x7f);                           //burst write TXfifo
    for(tt=0;tt!=6;tt++)
       {SPI_host_send(frommouse[tt]);}             //写字节到CC2500
    CSn_on;NOP();                                  //end burst write
    SPI_command(stx);delay(100);                    //go to TXmode
    SPI_host_send(0xf5);readcc2500=SPI_host_read();//check whether TX finished
          while(readcc2500!=0x01){SPI_host_send(0xf5);readcc2500=SPI_host_read();}
    SPI_command(spwd);                   //go into SLEEP mode,TXfifo lose value
    WDR();delay(300);
    m_clk_high;m_clk_read;NOP();                   //release mouse tansmit
    }
 WDR();
    if((gotosleep)&&(sleeptime>=5000))               //掉电睡眠定时器满足,进入掉电睡眠
    {gotosleep=0;sleeptime=0;TCCR0 = 0x00;TCNT0 = 0x00;
  enable_int0;
  DDRD=0x10;DDRC=DDRB=0x00;PORTD=PORTB=PORTC=0xff;mouse_off;cc2500_off;
  enable_powerdown;CLI();wdt_off;SEI();SLEEP();
    }
 if(sleeptime>30)//1.96seconds                   //待机睡眠定时满足,进入待机睡眠
    {m_clk_high;m_clk_read;NOP();
     enable_int1;enable_idle;CLI();wdt_off;SEI();SLEEP();
    }
 }
}

 相关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a87459b7ea2395a73e67d17c283b2e32.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