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AT91SAM7S64) 板载12864液晶模块,售价RMB 292

楼主(2008-07-15):
                        BK7S64 ARM7开发板

● ● ●  简  介 ● ● ●

    BK7S64开发板是西安博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的ARM系列开发套件之一,采用了ATMEL公司基于ARM7TDMI 核、单电源供电、LQFP64封装的AT91SAM7S64,具有JTAG仿真调试、ISP编程等功能。
  开发板上提供了一些键盘、LED、蜂鸣器等常用功能部件,还具有RS232接口电路、I2C存储器电路、SPI接口器件等,很适合初学者学习。
另外,用户也可以更换兼容的CPU进行仿真调试,如AT91SAM7S128、AT91SAM7S256等。灵活的跳线组合(开发板内使用的所有I/O均可断开连接),还有用户I/O接口,极大地方便了用户进行32位ARM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实验.

● ● ●  板载资源 ● ● ●

 ★ AT91SAM7S64 (CPU)
 ★ 6路LED
 ★ 128*64图形液晶接口
 ★ 6个独立按键
 ★ I2C EEPROM AT24LC02
 ★ 74HC595通过SPI外扩8路输出
 ★ JTAG/ICE 仿真
 ★ 外扩接口(CPU信号到外部电路,可以通过此接口扩展其他任意实验)
 ★  4路10位A/D转换
 ★  一路PWM蜂鸣器
 ★  两路PWM滤波输出
 ★  一个USB 从设备接口
 ★  两路串口
   ………………
   ………………
   ………………
   ………………

● ● ● CPU--- AT91SAM7S64 ● ● ●

 ★ 集成了ARM7TDMI/ARM/Thumb处理器
  —高性能的32 位RISC架构
  —高密度的16 位指令集
  — 性能/功耗(MIPS/Watt) 的领先者
  — 嵌入式ICE电路仿真,支持调试通讯
 ★  64K 字节的片内高速Flash存储器,共512 页,每页128 字节
  — 在最坏的条件下可以30 MHz 的速度进行单时钟周期访问,预取(Prefetch) 缓冲器可以实现Thumb指令的优化,使处理器以最快的速度执行指令
  —页编程时间为4 ms,包括页自动擦除,全片擦除时间为10 ms
  — 10,000 次的写寿命, 10 年数据保持能力,扇区锁定功能,Flash 安全锁定位
  — 适合量产的快速Flash编程接口
 ★ 16K 字节的片内高速SRAM,可以在最高时钟速度下进行单时钟周期访问操作
 ★ 存储器控制器(MC)
  —  嵌入式Flash控制器,异常中断(Abort)状态及未对齐(Misalignment) 检测
 ★ 复位控制器 (RSTC)
  — 上电复位和经过工厂标定的掉电检测
  — 提供复位源信息以及给外部电路使用的复位信号
 ★ 时钟发生器(CKGR)
  — 低供耗RC 振荡器,3 到20MHz 的片上振荡器和一个PLL
 ★ 电源管理控制器(PMC)
  — 可以通过软件进行电源优化,包括慢速时钟模式( 低至500 Hz)和空闲(Idle)模式
  — 三个可编程的外部时钟信号
 ★ 先进的中断控制器(AIC)
  — 可以单独屏蔽的、具有8 个优先级的向量式中断源
  — 两个外部中断源和一个快速中断源,可以防止虚假(spurious)中断
 ★ 调试单元(DBGU)
  — 2线UART,支持调试通讯通道中断;可通过程序来禁止通过ICE进行访问
 ★ 周期性间隔定时器(PIT)
  — 20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加上12 位的间隔计数器
 ★ 时间窗看门狗(WDT)
  — 12位受预设值(key)保护的可编程计数器
  — 为系统提供复位或中断信号
  — 当处理器处于调试状态或空闲模式时可以停止计数器
 ★ 实时定时器(RTT)
  — 32位自由运行的具有报警功能的计数器
  — 时钟来源于片内RC 振荡器
 ★ 一个并行输入/输出控制器(PIOA)
  — 32个可编程的复用I/O,每个I/O最多可以支持两个外设功能
  — 输入电平改变时,每个I/O都可以产生中断
  — 可以独立编程为开漏输出、使能上拉电阻以及同步输出
 ★ 11 个外设数据控制器(PDC) 通道
 ★ 一个USB 2.0 全速(12 Mbps)设备端口
  — 片上收发器,328字节可编程的FIFO
 ★ 一个同步串行控制器(SSC)
  — 每个接收器和发送器都具有独立的时钟和帧同步信号
  — 支持I2S,支持时分多址
  — 支持32 位数据传输的高速连续数据流功能
 ★  两个通用的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
  — 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IrDA 红外调制/ 解调
  — 支持ISO7816 T0/T1 智能卡,硬件握手信号,支持RS485
  — USART1支持全功能的调制解调器信号
 ★  主/从串行外设接口(SPI)
  — 8到16 位可编程的数据长度,4 个片选线
 ★ 一个3 通道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TC)
  — 3个外部时钟输入端,每个通道有两个多功能I/O引脚
  — 倍速PWM 发生功能,捕捉/ 波形模式,递增/递减计数
 ★ 一个4 通道的16位PWM 控制器(PWMC)
 ★ 一个两线接口(TWI)
  — 只支持主机模式,支持所有的Atmel两线EEPROM
 ★ 一个8 通道的10位模数转换器,其中4 个通道与数字I/O复用
 ★ IEEE 1149.1 JTAG边界扫描支持所有的数字引脚
 ★ 5V兼容的I/O,包括4 个高达16 mA 的大电流驱动I/O
 ★ 电源
  — 片上1.8V 电压调节器,可以为内核及外部元件提供高达100mA的电流
  — 为I/O 口线提供电源的3.3V VDDIO,以及独立的为Flash供电的
3.3V VDDFLASH
  — 内核电源为1.8V VDDCORE,并具有掉电检测(BoD) 功能
 ★ 全静态操作:极限条件下(1.65V,85° C )高达55 MHz
 ★ 封装为64 脚的LQFP

●  ● ● 液晶模块简介 ● ● ●

  BK12864-30 是一种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器,它主要由控制器及 128×64全点阵液晶显示器组成。可完成图形显示,也可以显示 8×4个(16×16点阵)汉字。
主要技术参数和性能:
 ★ 电源VDD:+3.3 V
 ★ 显示内容:128(列)×64(行)点
 ★ 显示角度:6 o’clock
 ★ 全屏幕点阵
 ★ 与CPU接口采用8位数据总线并行或者两线串行方式通信
 ★ 工作温度:0℃ ~+50℃
 ★ 存储温度:-10℃ ~+65℃

● ● ●  实验例程 ● ● ●

说明:
 ★ 本开发板的实验例程有些是基于 ADS1.2 开发环境的,ADS 工程的
     建立和工程设置请参看开发板使用说明文档之《使用 ADS 建立 S64
     的应用.PDF》。有些是基于 KEIL 开发环境的,实验时注意工程设
     置,特别是 KEIL 下编译器的设置。

  ★ 实验前请将EREASE、JTAG、TEST三个短路线断开,否则不能正常
     实验。这三个短路线的功能请仔细阅读CPU的芯片手册。如还有疑
     问请登陆www.ARM114.com发帖提问,我们将在 24 小时内给您答
     复。
  ★ 实验前请将开发板与电源和 JTAG 仿真机连接,如果没有仿真机用
     户也可以使用串口 ISP 来完成实验,详细参看开发板使用说明书
     之《AT91SAM7S_SAM-BA_REV1.pdf》。
  ★ 无特殊说明用到串口的地方串口的参数均为:115200,N,8,1
     即波特率 115200,无校验,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

目录:
 ★ 实验一    跑马灯程序
   实验内容 : 最简单的IO控制实验,控制AT91SAM7S64的PA口的IO端口的输出电平,来控制LED灯亮或灭,是学习ARM的初级实验。
   实验结果 : 让AT91SAM7S64开发板上的四个LED按照跑马灯形式一样跑起来,用户可以自行修改相关代码,使发光管按照自己的设计的方式闪亮。
 ★ 实验二   按键测试程序
   实验内容 : 基本的IO端口输入实验,设置AT91SAM7S64的PA口为输入,读取接有按键的PA口的值,根据PA口状态寄存器的值来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实验结果 : 如果检测到有按键输入,则从调试串口输出按键被按下的提示信息。
 ★ 实验三   蜂鸣器测试程序
   实验内容 : 设置AT91SAM7S64的PA口为输出,置高或拉底使蜂鸣器响或不响.
   实验结果 : 如果检测到有按键输入,则蜂鸣器响,反之则不响,有兴趣的用户可以通过蜂鸣器播放各种音乐.
 ★ 实验四   串口测试程序
   实验内容 : 串口是控制领域应用最广的外设之一,学会使用串口使必须的。设置AT91SAM7S64的串口0,并进行收发数据测试 .
   实验结果 : 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观察AT91SAM7S64的串口收发数据的过程
 ★ 实验五   模数转换程序
   实验内容 : 通过调节AD输入前端的可变电阻,来改变输入电压,然后通过通过CPU内部的ADC产生数字信息。也可以从外部输入一个采样信号来采集它的电压信号。开发板上总共留出4路ADC供用户使用。
   实验结果 : 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然后通过串口输出采样结果。也可以通过LCD显示采样结果。
 ★ 实验六  I2C测试程序
   实验内容 : 学习使用CPU的两线接口。IIC接口是具有双向主从通信功能的总线接口,由于连接简单,在实际中应用广泛,是电子工程师必须掌握的。非易性存储器在掉电以后能够正确保持数据相当长的时间(一般都在10年以上),在系统参数需要保存时经常使用。本实验通过对I2C总线对EEPROM AT24C02进行读写操作。
   实验结果 : 将测试数据组写入存储器,然后读出数据与写入数据组进行比较,通过串口输出实验结果。
 ★ 实验七  数模变换程序
   实验内容 : 通过设置PWM(脉冲调制器)来产生一定占空比的数字信号然后通过RC电路产生模拟信号.
   实验结果 : 用示波器观察PWM输出端信号,以及经过RC电路之后的模拟信号,用户如果有示波器和万用表,可以观察PWM的输出端(在开发板的右下角),如果没有这些设备也可以通过将PA1、PA2上的跳线调到LED4、LED5上,可以通过观察发光管的亮度变化来证明PWM的输出。
   ★ 实验八   LCD测试程序
       实验内容 : 学习使用ARM控制LCD,LCD的初始化,在LCD上显示ASCII码、汉字及图片等。LCD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是重要的人机交互设备之一,他能更加清晰地输出一些交互信息,使得人机交互更加方便。
       实验结果 : 可以在AT91SAM7S64开发板的液晶屏上显示汉字和字符
   ★ 实验九   自检程序
       实验内容:本实验将开发板上的大多数设备都利用起来,把AT91SAM7S64开发板的功能依次做以测试,使用串口0和LCD同时作为提示信息输出设备。
       实验结果 : AT91SAM7S64开发板的功能依次测试,并通过串口和液晶屏输出测试结果.
   ★ 实验十    中断实验(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软件中断等)
   ★ 实验十一    串口中断实验
   ★ 实验十二   USB测试程序(调制解调器)
       实验内容 : 对AT91SAM7S64开发板上USB口进行测试.
       实验结果 : AT91SAM7S64开发板可以识别出USB设备.
   ★ 实验十三   USB测试程序(USB基本实验)
   ★ 实验十四   USB测试程序(USB虚拟串口)
       实验内容及结果: 安装好驱动后,用户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计算机多出一个串口,用户可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数据到其他设备。
   ★ 实验十五   USB测试程序(USB鼠标)
       实验内容及结果:  用户可以通过按键模拟鼠标的各种动作。
   ★ 实验十六   USB测试程序(USB大容量存储)
       实验内容及结果: Windows 2000/XP 可以把学习板识别为U盘。
        …… ……
    更多实验例程将会陆续在www.ARM114.com网站公布,敬请关注。

备注:
   BK7S64开发板可以通过USB 口对自己供电。如果USB 端口没有连
接,请使用由本公司配套的电源适配器提供电源。USB端口已经设计了过流保护,不会损坏计算机的USB口。

● ● ●  配套材料 ● ● ●

 ★ AT91SAM7S64 评估板
 ★ 串口连接线
 ★ USB 连接线
 ★ WIGGLER 仿真器
 ★ 电源适配器
 ★ 光盘资料
   光盘中包含:AT91SAM7S64 数据手册、评估版开发环境软件、BK7S64开发板使用说明书、开发板例子程序包.

● ● ● 选配件:Ulink 仿真器   ¥120

联系电话:029 - 88220531  88220532(公司)
     029 - 85256332  85256526(展销处)
  QQ:912798009

    (备注:上班时间)

展销地址:西安市长安北路40号电子大楼三楼西7号房间

网友A:


网友A: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