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国产 单路镍氢电池快速充电管理芯片GM6802 应用原理图

楼主(2008-10-07):
4.1    单路充电
    GM6802通过控制外部恒定电流充电回路,可以对2-20节的串联电池进行快速充电。
4.2    充电过程的监测
4.2.1    电池电压检测
GM6802内部有一个电压检测模块,通过外部电阻网络检测电池的当前电压,并将检测到的电压存储到电池的寄存器中,做-△V和最高电压分析。
4.2.2    电池温度检测
内部温度检测模块通过检测靠近电池的热敏电阻的阻值,来检测电池温度,控制电池充电过程,防止电池充电的温度过高。同时通过LED指示灯显示温度状态。
4.3    充电过程
当电池插入后,首先检测电池有效性,若电池有效对电池进行预充电操作。
当电池开始快速充电后,对应的绿色LED点亮,当检测到电池电压满足-△V条件,或最大电压以及充电时间超过设定时,停止充电,判断电池充满。充满后对应的绿色LED长亮,并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以补充电池自放电的损失。
4.4    电池质量检测
GM6802可以检测镍氢电池的好坏和判断是否是有效的镍氢电池,并输出检测信息。具体过程为:
a)    若电池充电后电压迅速升高超过某一电压值,则认为该电池为非镍氢电池,从而停止充电操作,同时红灯LED闪烁表示电池错误。
b)    在快充前的预充电过程中,电池电压在128秒内仍然没有上升到0.9V,则认为电池已损害,从而停止充电操作,同时红灯LED闪烁表示电池错误。
4.5    电池充电状态指示灯
    电池对应的LEDA、LEDB的电平对应双色发光管颜色

GM6802 是一个镍氢电池快速充电器专用集成电路,具备镍氢电池充电需要的所有
功能,无需外部控制器和固件支持,能使充电过程完全自动化,充电时间短,充电效率
高,安全可靠,应用设计简单。
a) 能对2-20 节串联镍氢电池组进行充电。
b) 内置10-bit AD 转换器,采用-△V、最大电压、最大充电时间三种方式进行充电
管理。
c) 外接热敏电阻,可检测电池充电温度,保证电池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充电。
d) 具备坏电池和非可充电池检测功能。
e) 可驱动双色LED 显示充电电池状态。
f) 工作电压:4.5~5.5V。
型号        封装形式  充电电流  适用范围   型号说明
GM6802A SOP8     电池容量×0.33  电池容量小于4600mAh   充电时间240-360min
GM6802B SOP8     电池容量×0.65  电池容量小于2500mAh   充电时间120-180min
GM6802C SOP8     电池容量×1.3   电池容量小于1500mAh    充电时间60-90min
GM6802D SOP8     电池容量×1.95  电池容量小于1000mAh   充电时间45-60min
单路镍氢电池快速充电管理芯片GM6802A/ GM6802B/GM6802C/GM6802D
http://www.fosvos.com/datasheet/gticc/GM6802/GM6802.pdf

网友A:
无需外部控制器和固件支持

GM6802 是一个镍氢电池快速充电器专用集成电路,具备镍氢电池充电需要的所有
功能,无需外部控制器和固件支持,能使充电过程完全自动化,充电时间短,充电效率
高,安全可靠,应用设计简单。
a) 能对2-20 节串联镍氢电池组进行充电。
b) 内置10-bit AD 转换器,采用-△V、最大电压、最大充电时间三种方式进行充电
管理。
c) 外接热敏电阻,可检测电池充电温度,保证电池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充电。
d) 具备坏电池和非可充电池检测功能。
e) 可驱动双色LED 显示充电电池状态。
f) 工作电压:4.5~5.5V。
型号        封装形式  充电电流  适用范围   型号说明
GM6802A SOP8     电池容量×0.33  电池容量小于4600mAh   充电时间240-360min
GM6802B SOP8     电池容量×0.65  电池容量小于2500mAh   充电时间120-180min
GM6802C SOP8     电池容量×1.3   电池容量小于1500mAh    充电时间60-90min
GM6802D SOP8     电池容量×1.95  电池容量小于1000mAh   充电时间45-60min
单路镍氢电池快速充电管理芯片GM6802A/ GM6802B/GM6802C/GM6802D
http://www.fosvos.com/datasheet/gticc/GM6802/GM6802.pdf

楼主:
联系方式

免费样片申请请将公司名称、详细地址、应用场合、应用产品、工程师联系方式,发送到邮箱
steven.liu@fosvos.com
便于我们准确地发送样片,提供更好的技术等相关服务!

相关链接:http://www.fosvos.com/datasheet/gticc/GM6802/GM68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