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LJ1621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楼主(2008-11-12):
应该也是个LCD驱动器,现在产品急着用,
谁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A:
LJ1621

我知道,是国产的,仿制台湾HOLTEK合泰的LCD驱动芯片HT1621的,这种芯片,性能极其不稳定,很多技术参数达不到原厂的要求

网友B:
垃圾1621

哈哈

偶以前一个产品用ht1621B, 但量产后基本上都用绑定的,就是软封装的,可靠性不很好。估计工厂也没少用那个垃圾。

网友A:
国产的

估计三楼的兄弟用的是国产的货,国产的便宜,很受一些小工厂或是要求成本低的人用.真正的HT1621不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