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过来看看,这是雕刻出来的电路板

楼主(2009-02-19):
雕刻电路板,一种另类的PCB快速打样服务

        ---帮您从打样制版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从一块板做起,24小时交货!

电路板设计好了?

请访问:广州以太电路板雕刻服务中心
http:// www.gzetime.com
email:  gzetime2006@163.com
QQ: 228950912  网名:雕刻电路板

网友A:
精度太低

对我的需求来说,这种雕刻电路板的最小线宽和最小线距都不可接受。
我一般密度低一点的东西就用0.2mm的线宽和线距,约8mil.
密度高一点的,会去到0.1~0.15mm。而这个需求一般的PCB厂都能做到。

网友B:
这种板子最好用负片画法,那样刻一张板可能30秒搞定

网友C:
晕,你以为雕刻机那么快啊?

网友D:
不知道费用如何?

不知道精度到多少?费用怎么算?

网友E:
怎么雕的?

网友F:
不好,不如我的热转印呢

网友G(2009-05-19):
自己有一台雕刻机还差不多,想今天做样就今天做样

网友H:
化学雕刻,哈哈

网友I:
我们学校有一台中月的雕刻机,雕刻软件笨得要死!~

网友I:
左雕雕右挖挖,好简单的路径给花了半个小时才雕刻好,晕

网友J:

只在高交会见过,没打样和现场看制作。

网友K:
回12楼的和洗碗机。

原来真的很慢啊。
是软件上笨还是 雕刻机本身硬件上慢?
这东西听说好久了,但是就没有见过ygie视频,看看雕刻的过程什么样。

网友L:
汗,一片普通板子,基本上可以小睡一觉再来看板子雕好没

软件再好,硬件也快不了。
倒看过德国激光雕板机视频,那才叫牛X,靠,够快。10来分钟就搞定一张

网友B:
负片画法,两线之间只需要划一刀……

正常画法,两线之间划几百刀都正常(如果两线之间很空的话)。

我还是读初中的时候就用上负片画法了,当时练电脑都没摸过,更不用说PROTEL什么的……用的是那种单面敷铜板,用先用铅笔勾勒好线条,然后用钢锯片划,速度很快。曾经最复杂的作品是一块LAG665(SO封装)录放音板……

网友M:
俺看还是三氯化铁最快

刚刚到货一批敷铜板,总面积4.32平方米,哈

网友M:
A3大小

验证用,楼下装修店有刻字机,一次10元,刻好住板子上一贴,把不要的部份扯掉,住大盒里一丢,10分钟搞定,然后钻孔,哈,一天就把所有问题找出来定案,反正大功率的,对公差要求不大...

网友I:
回 mohanwei ,我就是用负片画法,但是雕刻软件太笨了~~

    用手刻其实只有0.2mm宽的一条缝,如果按照缝隙走完应该是很快的,不超过5分钟,但是这个雕刻机并没有按照缝隙的路径雕刻,而是将这条路径分割为多个路径段,左雕一下,右雕一下,浪费了很多时间在移动雕刻头上,结果花了半个小时才雕刻完成,真的很晕。
    中月雕刻的软件是自己开发的,可以直接识别2.8版本的PCB文件,在这个方面倒是比较方便,就是路径分析太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