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楼主(2009-03-14):
有没有好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最好能够覆盖一个楼层以上的。
要求数据能够传输稳定准确。最好能够双向传输。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买我的吧,靠窗口,10个楼层,不靠的,5个层

网友B:
性价比最好的模块

   。体积小:30×15mm;
   。可靠性好:采用工业级MCU和RFIC;
   。成本低:同功能的模块中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外围可配置低档MCU;
   。使用简单:通过串口透明传输数据;
   。接口灵活:3V、5V电源和接口使用相同的PCB和接口电路,可和任何主控板配合使用,极大的降低了成本;
   。完备实用的功能:通过接口的控制信号可进入省电模式,可对RF的一些参数进行编程;
管脚唤醒和无线唤醒功能可让遥控器非常省电;
   。参数化设置:可通过串口设置信道、发射功率、地址等其他参数,满足多种产品需求;
   。天线配置灵活:可选择SMA或弹簧天线。
   。冲突检测功能:发送时先监听信道,无碰撞时再发出数据。极大提高了适用性。
   。距离350m

2375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