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电机驱动与控制开发板 最新动态

楼主(2009-04-20):
     翼志工作室最新动态  www.wingzstudio.net

yz-2812电机开发系统推出升级版V2.0,控制板增加差分编码器输入,和PWMDAC输出,便于调试和做伺服电机的控制。说明书和视频也有更新

楼主:


楼主:
dsp2812电机驱动与控制系统

  翼志工作室最新动态  www.wingzstudio.net
yz-2812电机开发系统推出升级版V2.0,控制板增加差分编码器输入,和PWMDAC输出,便于调试和做伺服电机的控制。说明书和视频也有更新

 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翼志工作室  致力于交直流电机驱动与控制  网址:www.wingzstudio.net
     YZ-2812 DSP电机控制开发系统本系统专为交流电机控制,高性能数字运动控制系统(DMC)和逆变电源而设计。整套DSP电机控制开发系统由YZ-2812-Ctrl板(DSP数字信号处理部分),YZ-2812-drive(功率驱动部分)和YZ-2812-Disp(键盘显示接口部分)三部组成,互相通过排线连接,连接LED指示。最优化地为客户提供一套交流电机伺服控制的开发系统!在功率板输出侧有两路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输出电流方便用户做位置传感控制和空间矢量控制,直流侧电压电流检测线性光耦隔离 ,功率板温度检测。完善的保护机制,硬件同臂直通保护,过流保护,软件欠压过压过流保护。    YZ-2812 DSP电机控制开发系统可直接外接驱动1100W交流异步电机、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直流有刷伺服电机、直流无刷伺服电机等构成一全数字伺服运动控制系统,最大限度的方便用户开发无位置传感控制,空间矢量控制,开环调速,位置控制的最好开发平台!驱动板特性:1.电机供电电源5~220VAC/DC输入,最大可以驱动1100W电机,最大峰值电流可以达25A。5VDC的控制电路电源和15VDC的IGBT驱动电源。正常工作  时5VDC电流0.4A,15VDC电流0.15A。2.采用专用驱动芯片IR2110和高达25A,1200V的IGBT管,PWM驱动信号通过高速光耦完全隔离高压与低压侧,保证驱动板不受高压干扰。3.用霍尔传感器检测输出电流波形,使低压侧和高压侧完全隔离,原边电流-10A~+10A对应输出电压0.5~4.5V,用于矢量控制。4.直流测电流采样,通过线性光耦隔离。5.直流侧电压采样,通过线性光耦隔离。6.0~150℃IGBT温度检测,模拟输出。7.六路PWM控制信号输入,全部通过高速光耦隔离8.PWM上下桥臂直通硬件保护,过流硬件保护。9.功率继电器接口和制动电阻接口,可以完成电阻制动实验,或通过两块驱动板完成回馈制动。10.各个电源输入和报警LED指示。控制板特性:1.板载DSP 处理器TMS320F2812,32位定点高速数字处理器,最高工作频150M。2.片内内置128K * 16位 FLASH,利用烧写插件可以方便的固化用户程序,FLASH可加密;  片内内置 18K * 16位 SRAM;  片内内置 4K * 16位 BOOT ROM;  片内内置 1K * 16位 OTP ROM;3.扩展 256K * 16位SRAM,IS61LV25616。4.提供6个LED发光管,指示PWM引脚状态。5.提供1个蜂鸣器。6.提供1路RS-232接口,可连接PC进行实验。7.提供1路CAN2.0接口,方便用户组网。8.提供16路AD输入接口。9.提供1个EEPROM,芯片为24LC16,用与IIC总线数据传输实验。10.所有GPIO口都被引出,方便用户二次开发。11.提供与驱动板和显示板接口,方便用户连接。12.提供增量式编码器接口。显示板特性:此显示板直接用串口就可以控制,免去以前用DSP查询键盘和控制显示的麻烦,节省了cpu时间。键盘显示板的串口波特率是9600,无校验位,数据位8,停止位1。 提供完善的开发程序和说明书:1.SVPWM程序,可以直接连接交流电机,实现速度控制,用户可以快速根据提供的源程序开发用于实际的调速系统。2.SPWM程序,为逆变电源开发提供捷径。3.ccs3.3软件开发环境建立实验。4.GPIO实验。5.读写外部RAM实验。6.定时器实验7.读写EEPROM实验8.SCI串口实验。9.PWM实验。10.EVA实验。11.键盘显示实验12.读写on-chip flash实验13.固化flash实验14.CAN实验15.SPI实验16.AD实验

楼主:
dsp2812电机驱动与控制开发板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