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16驱动电源

楼主(2009-05-27):
  MR16电源LED驱动板是深圳万利发电子科技,针对MR16射灯开发设计的标准LED恒流驱动板.

基本描述:

  MR16电源LED驱动板是专为MR16灯杯而设计,可以直接装入MR16灯杯中,驱动单个3W或2至3个串联1W的大功率LED;
* 输入电压宽:7-16VAC或7-21VDC;
* 高达90%转换效率;
* 恒流精度高;
* 驱动板是方型的结构,温升比较底,恒流输出,保证大功率LED使用的安全性,可以长时间的工作.

0755-28883995
魏**

网友A(2010-04-23):
重点推荐:低成本高效率的最佳MR16射灯灯杯开关式1.5A恒流驱动芯片PAM2861:6至40V输入,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恒流输出精度小于2%,效率高达97%以上,产品完全兼容于ZXLD1350、ZXLD1360(Zetex)PT4115(PowTech),BP1360,BP1361(BPSemi),SN3350,MT7201等产品,主要封装有SOT23-5,SOT89-5
PAM2861应用资料下载:   PAM2861规格书下载    PAM2861-MR16应用方案完整资料下载
           PAM2861中文资料(MR16 BOM)下载    PAM2861-MR16参考PCB下载
其它产品介绍进公司网站了解:www.lumen-chip.com
领先LED照明方案专业提供商:----深圳市流明芯半导体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Website:http://www.lumen-chip.com
联系人:Jacky
手机:15014039767
电话:0755-61335862-801
传真:0755-29059280
Email:jacky.lumenchip@139.com

QQ在线客服:
MR16射灯驱动IC-PAM2861的详细介绍
概述
PAM2861是一款于连续工作模式下的降压转换器,专为单只或多只大功率LED,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能通过外置电阻设定输出电流,. 可选择软开关 ...开关式1.5A恒流芯片,软启动、高达1Mhz开关频率,开路保护,从6~40V输入,最大电流可以做到1.5A电流,恒流输出精度2%,效率高达97%以上,产品完全兼容于ZXLD1350、ZXLD1360(ZETEX)和PT4115、PT4105(PowTech),BP1361,BP1360(BPSemi),SN3350,CL6808,MT7201等产品,总结了业界同类产品的优缺点,扬长避短,是中低电压范围LED驱动的终结者。主要封装有SOT23-5,SOT89-5,产品广泛用于MR16、MR11,洗墙灯、投光灯、车灯等照明.
PAM2861是于连续工作模式下的降压转换器,专为单只或多只大功率LED 串联使用。此驱动IC兼容较宽的直流输入电压,输入范围在6-40VDC内都能稳定可靠的工作,输出稳定可调的最大1.5A恒流电流,最高输出达32W。PAM2861内置高精度电流检测器,能通过外置电阻设定输出电流,电流检测电压极低,只有0.1V,大大减少因大电流电阻发热变阻值问题。输出电流可通过对VSET引脚进行PWM调节,PWM频率为100-1KHz,PWM最高输入电压是5V。VSET引脚也可能通过DC电压来控制输出开或关(软开或关功能)。输入低于0.2VDC电压时,可有效关闭输出。
特点
◆ 外围电路极简单
◆ 宽输入电压范围:6~40V输入
◆ 最大输出电流1.5安培
◆ 单引脚控制软开关输出或DC及PWM调光控制
◆ 内置PWM滤波器
◆ 可选择软开关
◆ 软启动,可PWM调光,高转换效率达97%
◆ 开关频率最高到1MHz
◆ 内置LED开路保护,过电流快速保护和过温保护,让系统更安全.
◆ 输出恒流精度2%
◆ 完全替换ZXLD1350/1360,PT4115等MR16驱动产品
◆ 无铅 SOT23-5, SOT89-5 和 MSOP-8 封装
应用
◆ 低压MR16 MR11射灯恒流驱动,洗墙灯,投光灯, 埋地灯,水底灯,汽车照明等
◆ 工业低压照明灯驱动
◆ 低压照明工业
◆ LED后备照明
◆ 背光LED恒流驱动
◆ 紧急照明系统
◆ 指示灯驱动
◆ 各种需恒流驱动的低压设备
相比国内外同类产品.PAM2861还是具备一些优势的:
具体如下:
1,工作电压高达40V.有些同类产品的工作电压只有30V,其实比较低,根本不能满足24V AC的工作调节,因此PAM2861的适应性比较好.国内有些同类产品本来耐压就是30V,后来数据表改到40V,但是换汤不换药,真正超过30V应用时候很危险.
2,PAM2861增加了过流快速保护,比较安全.国外有一些同类产品没有过流保护,驱动板易受到干扰,电流就会飙升.经常会烧坏掉IC.PAM2861不但有过流保护还有过温保护.更加安全.
3,恒流效果好.PAM2861的恒流效果非常好,基本不受电压波动影响.国内有些同类产品即使在DC24V情况下工作,串联3个LED和6个LED的情况电流波动非常大.PAM2861则不会.
4,性价优势.PAM2861的原厂龙鼎微电子是一家美资设计公司,有硅谷20多年的设计经验基础,再配合国际著名的代工厂生产.产品性能有保证.同时由于技术优势,成本也得到很好控制.PAM2861是国外大厂的产品性能,却是国内产品的价格.此点相对于国外的品牌很有优势.
PAM2861完全兼容ZXLD1350,ZXLD1360,PT4115,SN3350以及方案替换LM3402/LM3404等驱动方案.更具价格以及性能优势.
典型应用图

MR16驱动应用

网友B:
电大功率LED驱动IC-SMD802

SMD802先进型高压IC设计企业台湾芯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鉴吸收前苏联高压制成技术,结合目前LED先进控制设计方式,台湾首款LED高压制成IC,可直接替代现有部分市场产品。之前美国公司有生产类似产品,但是价格和交货时间等原因,国内有时会不那么满意!为了解决现有问题,国内IC设计厂家有采用低压制成工艺设计出间接替代IC,因其效率和高压MOSFET驱动等问题,并不是很满意。这次台湾芯瑞科技的SMD802有望能解决上述问题。

综合描述

SMD802是一款高效的PWM LED恒流驱动应用设计使用IC,输入电压可以市电直接整流滤波供电,最高450V DC;高达300KHz的可编程设定频率驱动外部高压MOSFET;外部取样电阻设置负载电流从10mA到1A;SMD802也可以提供低频灰度PWM调光功能,建议设计200Hz-1KHz。

SMD802是一个低成本的可?压,升压,升?压的控制芯片,特别适合设计驱动多串LED或LED阵列。该芯片既适用于全球通用的AC交流输入,也适用于8-450V的直流输入。交?输入时,为提高功?因素,  可以引用目前节能灯线路,在输入功率小于25W,可很容易的在线?中加入无源功?因素校正电?得以实现。SMD802可驱动上百个高亮度的LED?联或数?高亮度的LED,这些LED能被设计成一串或串并联结合的方式, SMD802通过调节恒?值可确保LED??和光谱并延长寿命。SMD802的特色是使能脚PWM_D可采用脉宽调制(PWM)的方法调节LED??,同时兼作使能端,该端悬空时芯片无输出控制。SMD802也可通过LD端线性调压的方式连续调节LED的输出电流从而控制??(也叫线性调光)。

SMD802可控制包括隔离/非隔离,连续/非连续等类所有的转换器。当GATE端输出高电平驱动外部的功率MOSFET时,LED驱动器将储存到电感或变压器原边电感的输入能量,依赖不同的转换器类型,可能储能和将部分能?直接传给LED?,当功?MOSFET关断时,储存在磁性元件上的能?转换为LED串的驱动电?。(工作在Flyback模式)。

供货与售价

现在可提供SMD802样片,预计2008年4月开始批量生产。提供SO8和DIP8两种封装形式。初量样品SMD802千片订量报价是2.6元/片(*币不含税国内交货价)

直接替代HV9910,也是全球唯一可以直接替換的IC,目前還沒有發現不能替代情況出現。

LED恒流驱动IC,NU501

晶片特性

15mA~40mA 單 / 雙 / 三 通道定電流驅動器

固定電流設計,不需要外加電阻設定電流

寬廣電源設計 , 不需另外提供電源

3 支 ( 單通道 ) /5 支 ( 雙通道 ) /8 支 ( 三通道 ) 封裝腳位

電源電壓範圍 1.6V ~ 12V

輸出承受電壓範圍 0.4V ~ 17V

VDD 腳可做 PWM 調光

電位爬升時間 / 電位下降時間 2uS/2uS

工作溫度 -40 ℃ ~ 120 ℃

高電壓應用時晶片可串接使用*

單通道型態可串接 )

通道與通道間輸出電流差異低於 ± 5%

負載調變率 1%/V

產品說明

NU501 系列是一簡單的定電流元件 , 非常容易使用在各種 LED 照明產品 . 其具有絕佳的負載與電源調變 率和極小輸出電流誤差 , NU501 系列能使 LED 的電流非常穩定 , 甚至在大面積的光源上 , 電源及負載波動範圍大時都能讓 LED 亮度均勻一致 , 並增長 LED 使用壽命。

除了支援寬廣電源範圍外 , NU501 的 VDD腳可以充當輸出致能 (OE) 功能使用 , 可配合數位 PWM 控制線路 , 達到更精準的灰階電流調整應用。 當 VDDand Vp腳短接在一起時 , NU501

極小工作電壓的特性能當做一個二極管 current regulative diode (CRD) 來使用 . 這個功能使 NU501 在應用上非常容易 . 就像一顆二極管一樣 , 當這二極管應用在一串 LED 時 , 即能使電流恆定。

在高壓電源和低 LED 負載電壓的應用場合 , 多個 NU501 能夠串接使用來分攤多餘的電壓 . 這獨特過高電壓的分攤技術 , 非常適合在更寬廣電源電壓範圍的應用 , 而此特性是其他廠家的晶片所沒有的。用于LED日光灯,背光灯,一般LED照明,RGB装饰灯

用NU501附有规格书,另附各种设计规格的整套方案

欢迎咨询洽谈。甘**:0755-33034517/13798370769.QQ1262314675,贸易通:hqt888,期待您的佳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