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的控制

楼主(2007-04-15):
   对于NTC的温度控制是利用它的电阻变化引起的给电流冲电呢还是利用它的电阻变化引起的电压呢

网友A:
NTC

理论上是负温度系数的温度传感器,RC充放电仿AD采样就是电阻引起的电流的大小而冲点的时间不同,如果是AD采样就是电阻引起的分压不同.

网友B:
逻辑上也说不通!

利用它的电阻变化引起的给电流冲电呢还是利用它的电阻变化引起的电压呢

---
无论前半句还是后半句。
NTC只关心温度变化,至于是什么原因引起温度变化的,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