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通铃档常用来测试是否短路,数值大小代表什么?

楼主(2007-08-01):
请问各位大师:
万用表通铃档常用来测试是否短路时,数值大小代表什么?

网友A:
笔端压差

网友B:
你测一下4148二极管就知道了

通表常用来在线检测三极管好坏,正向0.7,反向溢出,说明这个结是好的,再根据表棒极性,可得知是pnp管还是npn管

网友C:
单位为mV.

楼主:
万用表的通铃档内部结构有哪为知晓,尽请赐教!

谢谢大家的见解!

不知道,有哪为大师在测试刚出炉的电路板时,是否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系统的各个电源:+5V,+3.3V,+1.8V的习惯呢?有时测得的值1000左右,有时只有300左右,这个值代表什么意思?

万用表的通铃档内部结构有哪为知晓,尽请赐教!

2楼的回答有一定道理!

3楼的说法确实没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