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错原因为什么不显示了?

楼主(2007-10-29):
在N年前,对贴子改错后,会显示改错原因,现在为何没有了???

网友A:
哈哈哈~~~这个都怪圈圈干的好事...看看圈圈的"认罪书"吧

楼主:
啥也没有...

网友B:
那是你不明白嘛

网友A:
不好意思,是21IC把地址搞错了~~~

地址太长,下面的连接地址就出错了,我现在已经改过来了。再试试。

《为何不见了修改原因?》——圈圈的认罪书

楼主:
原来是圈圈施法哦

网友C:
呵呵,之前我在里面贴歌时都没问题,主要是后来圈圈做的

二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就把圈圈的那个咔嚓了...

楼主:
难怪圈圈要拿本书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