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08-03-26):
请教一下:用三端集成稳压模块LM7815输出连续可调0-12v电压,它的取样电阻R1(固定电阻)、R2(电位器)各应该取多大的。要求输出电流在1.0A左右.。
Uo=15v{1-R1/(R1+R2)}

楼主:
请教高手(LM7815输出连续可调0-12v电压取样电阻的大小)

请教一下:用三端集成稳压模块LM7815输出连续可调0-12v电压,它的取样电阻R1(固定电阻)、R2(电位器)各应该取多大的。要求输出电流在1.0A左右.。
Uo=15v{1-R1/(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