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是不是可以增加专家积分制度,

楼主(2008-03-27):
ic, sdn, sd
不然每天回答问题太没有成就感了,
而且连声“谢谢”都没有,

具体实施方法可以参照csdn,

网友:
后学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网友A:
mm很有专家天赋的

可惜我只会恶搞mm,不然一定支持了!

感谢平常人、感谢123、感谢ocon、感谢joywyc、感谢myic200610、感谢wolver……

这是123mm的靓帖:大家是不是祝她快点老,以便有更多的好料灌水?!

引用 网友B: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4楼: 我来了 !

from simple memory blocks with a flat address map, to systems using 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to optimize their use of memory resources:

with是一个介词,意思是带有
blocks with address map, 构成介宾短语
简单缩写就是blocks with address map
address map包含在memory blocks里面
整个句子翻译就是
从简单平坦地址图的存储区,到系统,
使用下面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来优化存储体资源的使用

我没有查字典的翻译
如果能翻译正确,说明我还年轻,**力好
否则,我人老珠黄了

哈哈,大家去看看,平常人是不是被她吸引住了?!

网友C:
设计规则要简而妙,专家积分这个提法很有参考价值

建议匠人综合参考国内各论坛之先进经验;
把21ic打造成一个**的论坛:代表菜鸟、代表老鸟、代表专家;

网友D:
还有砖家分~~~被扔砖头那种~~~

网友E:
不知道技术上是否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