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教鞭电路

楼主(2008-09-12):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6/1222/1265.html

自制无线教鞭

摘  要:随着多媒体教学方式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技术被应用到教学当中去。如今,老师们上课都已经离不开电脑,很多时候,上课的老师都在电脑前通过鼠标控制着上课的进度。但是,由于长时间停留在电脑旁,老师的肢体语言会施展不开,这样就很容易使课堂气氛没有调动起来,令教学质量打大折扣。所以,老师的讲课不应该被限制在电脑前!无线教鞭让老师通过一个遥控器,即使没有在电脑旁也可以轻松地控制电脑!无线教鞭分发射部分和接收部分。发射部分为一个遥控器,上面的按键分别控制课件上下翻页和红外激光笔,采用3.6V电池供电。接收部分外观和优盘相似,采用USB口供电,接收天线内置。只要接收部分接上电脑的USB接口,就可以通过发射遥控器实现对电脑的无线控制功能了。
关键词:红外激光笔;无线控制;优盘外观

1. 硬件电路图

发射部分

接收部分

2.电路工作原理
    电路采用了基于PT2262/2272编码解码的收发模块,频率是315M,ASK调制方式。该模块工作稳定,有效距离达到50米,完全可以满足作为无线教鞭的要求。同时该模块的地址编码功能,可以让不同的教室间避免出现干扰的情况。
    发射电路的外围元件很少,开关S1,S2,S3的动作生成控制信号,被发射出去。S4则控制激光管的熄灭。需要注意的是元器件的工作电压,红外激光管的最合适电压是3V,高了容易烧坏它,低了亮度不够。发射模块的电压不能低于2.8V,如果把二极管的分压考虑在内的话,电源电压应该在3.6V以上。为了增加发射距离,采用12V的小电池比较合适。
接收模块把接收到的数据传送到鼠标处理芯片MA161B的四个控制口,即可控制电脑的四个动作。MA161B实际上是一个单片机芯片,它的时钟频率是6MHz,芯片直接和USB口相连。就整体而言,芯片的外围元件是很少的,所以只要连接正确,基本不需要什么调试电路就可以工作了。
    由于接收模块和鼠标处理芯片的体积都不大,外围元件也少,所以接收部分可以做的比较小,采用USB接口后,接收部分的体积和优盘差不多。至于发射部分,仍然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把发射模块的电路和开关控制等集成到一块板子上,那么体积可以做的更小,厚度也可以做得更薄。
3.实物图

Tags:自制   无线教鞭
  • 使用特权

楼主:
    谢谢

    谢谢,但你的资料说的好简单,有更详细的的资料吗?

网友A:
    一口不,那是人家产品的机密哦

    无线收,发模块去买现成的吧,USB接口去叮住本坛"电脑圈圈",至于怎么控制PC键盘,去看C的调用函数.
    哈哈,工程不小哦.俺不能帮泥更多的拉.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