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论坛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05):
正常的帖子都是一楼一楼的完全显示,可这是怎么回事啊,还要每楼都点开才能看,太麻烦了。

网友A:
你改过什么设置吗?

网友B:
从版面进入,再打开。可以在版面搜索

楼主:
什么都没改过啊

https://bbs.21ic.com/club/bbs/elist.asp?page=2&boardid=17
这里的帖子都这样

应该是什么精华区,为什么精华区就BT啊

网友B:
是的,精华区就是这样的。你要用这个标题再去版面搜索,

网友C:
将帖子顶一下

在回到版面后再打开就OK。

不用搞什么搜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谢谢OO

这样是可以解决,我就是纳闷21网站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这不没事找事吗。

网友B:
有时我喜欢这样的风格,嘿嘿...例如让别人看具体的帖时

不用告诉他去哪一楼看,直接点一下,发那个连接给他就OK。

网友D:
......和楼主同感

找到了再搜索,多麻烦!

还有爬高楼的时候好痛苦,不如加个显示全部 楼层  的功能

网友C:
有点感触

这种方式不知道有多好,也不知道有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