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严肃的问题,请二姨正面回答 :-(

楼主(2007-01-11):
这个问题不知被多少大侠提过多少遍了——就是“平板显示”功能

浏览的时候还无所谓,设置好“浏览方式”也就ok了

主要是搜索的时候——搜索功能可谓大宝库、大利器啊——搜索结果只有树形显示,几十个、上百个回复的帖子,要全部看完,非点(非典)几十次、上百次不可才能看完整个帖子,太太太太不方便了

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回复一下,把帖子顶出来。再到相应版面去找。但是这样又心中不忍,有恶意顶贴之嫌疑。

请二姨正面回复!

楼主:
对了,想起来了,那个变通办法现在似乎不好用了

帖子不会再顶出来了。大概是二姨对帖子的时间做了限定吧

网友A:
应用上,没多大必要使用树状

绝大部分情况下,回复关系不需要多清楚。

支持楼主,搜索的时候,看帖确实很痛苦!!

开句玩笑,看MM的时候当然容易被曲线所吸引,看帖还是平板的好。。。。。。

网友B:
我是把标题复制下来,然后点返回版面,然后再在版面搜索,

之后再打开,就是平板式的了。

网友C:
搜索后点开LZ的贴查看ID和版面,按以下格式输入链接打开即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版面号&t=贴号
比如本贴: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3&t=2408309

网友B:
呵呵,还可以任意修改帖子的主题~~~~~~~

网友D:
请21改进吧